一个轴向密封,空气温度有400度,该用什么材料的密封?

楼主(2010-11-12):
一个轴向密封,空气温度有400度左右~!
请教密封材料用什么~!
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石墨盘根,石棉绳等

网友:
石墨能用嗎?新手呀,請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石墨想过
但是加工很不方便!
请问大虾还有别材料没!
先谢谢了!

网友:
400多度确实是个问题?如果密封要求不是很严的话,可以考虑迷宫密封。

网友:
石墨盘根,石棉绳可以帮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同事是用云母垫片,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
不知道是否可以密封,请大虾赐教下!

网友:
那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
石墨添料环就可以。。如果不方便加。。弄碎了加也可以的。。

网友:
请问是静密封还是机械密封?形式不同,材料也会有变化。
400度的温度,如用石墨,可用浸锑石墨、浸铜石墨、浸铝石墨或浸玻璃石墨;通常的PTFE耐温不超300度为宜。
供参考,谢谢!

网友:
金属C型轴向密封圈 。

网友(2011-03-16):
首先明确是动密封还是静密封,如果是动密封那只能用陶瓷密封或者石墨,碳纤维做的了!另还有是什么时候介质,

网友(2011-06-02):
再提供一种方案,碳纤维盘根。

网友:
推荐使用浸渍锑合金的石墨密封件,耐高温,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