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牙套丝---求助

楼主(2010-11-12):
我们有一批螺杆,原来是用搓丝板搓的。
现在要将原来的长60MM的有效牙再加长30MM,改为90MM的长度。
我们目前是用板牙加工的,由于材料是经过调质处理过的(现在的硬度为28度),很伤板牙(我们换了好几个牌子都只能做十几个,用普车,手工、高速、低速都试过了)。
量很大、有十几万件,客户不允许做退火处理。
请问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加工吗?或者是有好的板牙吗?请提供一个联系方式给我,谢谢了!!!

网友:
用滚丝机如何????????????

网友:
不知道Guhring现在还卖不卖板牙

网友:
你可以买OSG的牙板呀,永固的肯定不好用的,上汽标,一气的产品都是热处理后搓牙的。你是8mm的产品?

楼主:
对不起,由于近期在搞新产品,没到社区来。我们产品是M27X3的牙。

网友:
你们过去是用搓丝机搓牙吗?如果是的话,我想把主滑台的装动牙板的地方加深应该是有空间的,但可能你的机身要想办法加固,机器最好加装变频器。我们公司的搓丝机M27*3的可以搓到150mm(调质料)没问题。

网友:
原来是用搓丝板搓的,现在用板牙做,能做吗? 中径不对的吧!

网友:
可能板牙直接干到90,而不是接着60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