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弹簧柱销式叶片泵---请教

楼主(2010-11-12):
我们单位的产品是柱销式叶片泵,最近看到了篇关于弹簧柱销式叶片泵的文章,发现弹簧很给力啊,刚进的单位,以前没太注意,那原来的没有弹簧的那种,在零转速或低转速的时候他的叶片在没有压力油的情况下就不能顶到定子内型面上了?没有弹簧的刚开始是怎么工作的啊?求解答,谢谢,新人愚笨=。=

网友:
靠离心力的作用,教材上都有的。

楼主:
开始刚开始转动的时候哪来的离心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刚开始转动没有离心力啊?

网友:
刚开始转动那一瞬间叶片没有全部与定子接触,但旋转后由于离心力作用以及叶片的底部受到压力,使叶片与定子可靠的接触

网友:
这种结构的泵都是这样的,新装的系统和停机较久的系统很难上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子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