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桌子怎么折出来的?

楼主(2010-11-12):
请教加工程序以及方法

网友:
简单的很,这个都不会吗,找个会用折弯机的问问就OK了

网友A:
桌面用不锈钢折弯完成,腿部下料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用不锈钢折弯完成,腿部下料焊接

桌面制造工序?......?

网友:
楼主问的是这个桌面的折弯顺吗?从实物和图纸来看,这个东西不难,但是有些麻烦。有一定经验的人都是可以折出来的。折好后焊接、打磨。桌腿与底面的隔层装配完成后,再与桌面装配,或者需要焊接加固。
一点愚见,还望高手不吝赐教,给予指正!

网友:
这个首先是要把桌面的主要是四个角的展开图算出来  然后去激光割或者有更高级的加工方法吧应有的形状加工出来吗然后根据折弯工序,氩弧焊点焊,拉焊,然后打磨,抛光,在用不锈钢管焊接桌子的下半部分,就比较容易了,那些防盗窗制作的门店都可以搞定。
不过不锈钢或者不锈铁钢板的价格还是不便宜,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冒然下料!

网友:
如果量不大就用一台折边机和一条剪角机解决(最好是定制的多用途设备),每道桌边的最后一刀,集中起来折;
(附件1图片是一款国外的折边机!)

(附件2图片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折边机工作原理示意图)

如果批量大,或者需要自动化程度高一点,就采用一条生产线,但是,我还是建议,最后成型的四“刀”(即四条边的最后一刀),还是采用人工上下料,不然生产线的成本就太高了:
卷料-----调平-----冲缺口----折第一道边-----(退料旋转送料)----折第二道边-----(退料旋转送料)----折第三道边-----(退料旋转送料)----折第四道边(注意:每道边的最后成型一刀不要折)----半成品------人工上下料最后四边成型-----(折边的工序)成品----焊接----打磨----成品

(注,不是网站有问题,就是我的电脑有问题,报告显示附件已经上传,可是没有文件名显示,只好放弃上传附件!)

网友:
折弯不是问题!可以折出来!

楼主:
我做的是模具(剪角用)没有用激光切割,感觉用定制模具冲剪经济实用快速,我用的是模具+自己制造的液压压力机(用快速),剪角后先折最后一个弯即第五道弯,当折到135度角的时候,我没有用专门的模具我用的是90度角模具利用剪板机的下压行程可调开关调整下行程,最后一道是第一道弯  不知道对不对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好为人师是每个人的毛病,呵呵,
可惜家里面的电脑没有安装PROE,楼主要的话我给你展开一下。明天晚上传上来

网友:
注意靠上的那个135度要先于下面那个135度,这样折弯才准,红色为折弯顺序

网友:
或者按照下图的折弯顺序会更合理

楼主:
我的刀不行  3-4 不好折

网友:
一直玩的是AMADA的折弯机。对楼主所说的3,4刀不能折弯不是很能理解。
即便是AMADA的折弯机,只要角度不是小于88度,我们都是用88度的模具搞定的呀!没听说过折弯135度需要专门的135度的模具。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超人哥的答案非常全面,这次是真的学到了,没见过折弯机,不了解折弯时工件时怎么夹持的,还望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什么原因,回复时不能上传附件,请看这里吧:

网友:
有数控折弯机难度不大,楼上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这样加工

网友:
楼主的135°不好折应该是说角度及圆角不好控制吧,会影响最终的焊接配合工序,如果批量小的话,你可以试试用硬橡胶或木块作下模槽,来限制圆角,大批量的话,可以试试弯形后再冲一次斜角配合部分的豁口(当然是先不弯最一道弯)。

网友:
面用不锈钢折弯完成,腿部下料焊接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不是很复杂啊。。。。一般的钣金加工就可以做的 啊

楼主(2011-02-20):
问了大家我学了很多东西,今天我把模具做好后冲角落料后的的薄板折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