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加工,紧急求助!

楼主(2010-11-12):
零件厚1.2mm,两端面平行度0.01,平面度0.005,表面光度度0.2
图片上厚度为1.5,硬度HRC45---50,双面还有余量0.3mm

网友:
要加工哪个面啊?
18 字节系统限制:

网友:
什么材料,研磨余量大呀

网友:
除了研磨,没有办法,1.2,只要技术稍稍好点的都能磨出来,甚至上工艺磨都能磨出来。!只是你要求表面光度0.2,有点困难!

楼主:
两个面都要研磨,研磨余量0.05-0.08

网友:
双面磨。应该可以搞定。你要报你的问题全部说出来。不要让大家在那猜测。包括材质。你前的工艺。

网友:
上精密磨床上就可以磨出来,加工的时候要多翻面最后一点点的磨

网友:
先用普通平面磨,半精磨,然后精磨

网友:
磨完需要热平整,不然0.005是做不到的

网友:
两个面都要研磨,研磨余量0.05-0.08,你想把人累死啊,余量是否大了,0.005的平面度要求好高哦

楼主:
从毛坯到成品两面共0.3mm的余量,材料为T10A,HRC45-50,先粗磨两端面,最后才是研磨两端面,因为零件本身外径在,厚度薄,试过很多方法最终两端面平面度都超过0.015,通常都是研磨后整个面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