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1内外径粗车复合循环问题?

楼主(2010-11-12):
今日加工工件时候 出现圆弧数据错误 去掉g71后只走精加工   一切正常   用上g71后就会有这样的错误???

网友:
能具体点么?

网友:
把你的程序拿上来看看  是不是G71指定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加工工件时候 出现圆弧数据错误 去掉g71后只走精加工   一切正常   用上g71后就会有这样的错误???

圆弧算错了把

用g02,03走圆弧的时候可以允许有很大的圆弧误差(有参数可以改)
但是用g71需要算路径,估计不能允许很大圆弧误差

怀疑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g02,g03可以改参数吗
我用的是980的系统,能告诉我在那个位置吗

网友:
你能把程序写出来吗?

网友:
G03或G02后面少了G01

网友:
能把程序写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