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振动

楼主(2010-11-12):
车内孔时,刀一碰到内孔,就会振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 刀杆太细、太长。
二、 刀尖与工件接触面太大。
三、 主轴转速太高。

网友:
  同意2楼 另加一点刀具中心高偏低。

网友A:
上面的观点有些片面!
车刀震动的原因追根究底是由于谐振或者称为共振现象,就是说车刀、工件、刀架还有机床系统等在适当的情况想产生了共振而已;那么怎样消除呢?改变任何一个条件都可以消除的:
1、改变主轴转速,要么降低转速,要么提高转速。楼上朋友都认为“主轴转速太高”而产生震动过于片面,应当说转速选择不当才对,在此情况下可以把转速再较大幅度地提高一下或者降低试一试,最终确定合适转速数值,注意;转速数值改变太小时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的;当然转速怎样选择首先是受机床条件制约的,有时......
2、“刀尖与工件接触面太大”————这个说法也不全面,得看是什么情况下。当加工余量选择过小的话,也会产生震动的。很多时候,只要适当加大加工余量使加工时刀尖处承受足够的压力反而会抑制震动,应当通过实验确定合理数值,条件不同数据不同没法讲啊...
3、“刀杆太细、太长”————完全正确;这个没有法,谁叫人家的零件就是这样设计滴;
4、防止震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改变每转进给量,效果是不错滴,试试吧...
5、其他...

网友:
建议可以到这里转转参考一下,有时间发发贴,肯定会有办法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高手

网友:
还有一个产生振动的原因,并且常常被人忽视:在最终的精加工之前往往有个粗加工或半精加工,如果这些预加工就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振纹的话,那精加工就必然受影响,切记啊!怎么办呢?往往可以考虑加大最后精加工的余量试一试但仍不敢保证......参考一下这里的:
车床光洁度差粘刀振纹怎么办?铝合金、Q235....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790

网友:
刀杆刚度不够。。。。

网友:
另一个问题,主轴前端间隙大而后端间隙过小也会有类似振刀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观点有些片面!
车刀震动的原因追根究底是由于谐振或者称为共振现象,就是说车刀、工件、刀架还有机 ...

高手之解,学习了。

网友:
请问LZ问题解决没有?怎么解决的?让大家长长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前面那个高手说的那几点,不过改变每转进给量的量不好控制

网友:
粗车时可以用增加进给量的方法。精车时会受到表面粗糙度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顶,分析的很有深度。

网友:
同意2,3楼·。还有机创刚性,车刀前角

网友:
学习了,大家讲的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