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键槽铣歪了

楼主(2010-11-12):
一个轴类零件,铣4mm键槽,用平口钳装夹,铣出来键槽是斜的,哪的问题啊,附件有图

网友:
1 钳口没有校准,2工作台 刀轴间隙过大让刀,3机台水平没校正,机台运行时产生的震动使纵向工作台挪动。

网友:
工件效正没

网友:
切削量大,让刀。。。。

网友:
不应该用台虎钳。。。。。。。。。。。。

网友:
台虎钳没有校正。。。。。。。。。。。。

网友:
与轴线不平行的话,很可能是平口钳没有找正

网友:
没装夹紧   铣键槽时出现晃动导致斜了

网友:
应该是让刀了,不会没校正的

楼主:
平口钳校正了,台面也找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