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千分尺误差

楼主(2010-11-12):
我用外径千分尺时老是出现误差,有没有使用的技巧啊谢谢

网友:
在没接触到工件控制速度接触到工件控制力度不要太松也不要太紧最好是能转动工件

网友:
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校正千分表,力道要用你自己熟悉的力道就好了

网友:
先用游标卡尺测量下,再用千分尺测量

楼主(2010-12-15):
回复 网友A:

这办法好,那内侧千分尺怎么办啊?谢谢

网友:
外经千分尺检测技巧1测量外圆要以固定的硬质合金毡座为支点在外圆检测部位任意一点。先用移动毡座大概找到最高点。然后沿轴线方向来回摆动找到其中点,再沿着径向摆动找到其高点,如此反复就可以准确的测量出尺寸。2尽可能用棘轮调紧。内径千分尺方法相同。

网友:
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反过来用而已但是有一点必须保与工件同心左右摆动内径千分尺取最小值

网友:
可能是内部传动杆出现了误差的,如果误差较大的话,要送到修理部门去进行校准和维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复杂,能简单的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