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故障分析及处理

楼主(2010-11-12):
液压系统故障分析及处理

故障源

故障产生的原因

解决措施

机械元件

1. 泵与电机的联轴节不在一条中心线上

2.联轴节松或出现问题

3.防震装置出现问题

1. 重新找中心

2. 应紧固或更换联轴节

3. 检查紧固或更换新件

吸油管路阻力过大

1.出油口过滤器堵塞或自数过大

2. 吸油管路堵塞或有泄漏发生

3. 油位太低

1. 检查清理或更换合适新件

2.检查处理

3. 检查加油

液压泵

1. 泵的防震装置出现问题

2. 泵的最大设定压力太大

3. 转轴密封或吸油口密封出现问题

4. 泵的控制系统紊乱

1. 检查紧固或更换新件      2. 重新设定最大压力      3. 检查更换新密封       4. 重新调整控制系统

供、回油管路

1. 供、回油管路松或安装位置不好    2. 回油管咯堵寒或没有油

1. 检查紧固管路或重新走管  2. 检查处理或清理

供油管路中的阀

1. 阀因脏物堵塞            2. 阀的节流或喷嘴太小
1. 检查清理         2. 检查并更换合适元件

流量、比例控制

1. 流量控制阀震动影响到其他控制元件  2. 流量过大引起的噪音         3. 控制系统紊乱            4. 电磁阀因电磁力小或电压引起堵塞或控制  系统故障                5. 阀体因磨损或脏物堵塞出现问题    6. 系统压力失控

1. 检查处理         2. 适当调节流量或比例控制板  3. 重新调节控制系统     4. 检查电磁阀线包及其线路  5. 检查清理或更换新件    6.重新调整压差控制板

液压油

1. 因油位低或油温低液压油粘度大造成吸油  困难                2. 液压油脏损坏内部元件        3. 液压油起泡

1. 检查并处理液压油     2. 更换新油品        3. 检查原因或更换新油品

  2.2 压力不足(输出力和力矩不足)

  压力不足(输出力和力矩不足)故障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见表2。
故障源

故障产生的原因

解决措施

机械元件

1. 电机联轴节磨损

2. 液压泵或电机转向不对

3. 防震装置出现问题

4. 电机或液压泵传动轴上的键被剪切

1. 检查或更换联轴节

2. 检查处理

3. 检查紧固或更换新减震

4. 检查处理

吸油管路液压泵

1. 过滤器堵塞或目数过大         2. 由于磨损,泵的内部出现泄漏      3. 液压泵控制元件出现故障或控制压力设定值过低

1. 检查清理或更换合适新件   2. 检查处理或更换合适新件    3. 检查处理或重新设定压力传感器设定值

供、回油管路

1. 供、回油管路出现泄漏        2. 管路内部阻力过大或吸油口过滤器堵

1. 检查处理            2. 检查清理或更换新件

供油管路中的阀

1. 阀的工作压力设定太低        2. 因阀体或密封件磨损产生的内部泄漏  3. 阀体的弹簧损坏           4. 阀的型号不对或内部节流(喷嘴)太小

1. 重新调整设定压力       2. 检查修复或更换新备件     3. 检查更换新备件         4. 更换合适部件

流量、比例控制阀

1. 内部流量阻尼太大产生压降太大     2.流量调节阀的调节不合理或故障     3. 比例控制阀工作状态不对(如零点漂移或压力设定为零时柱塞不在中间位置)      4. 阀体因磨损而产生的内部泄漏或内部单向阀出现问题                5. 控制阀阀芯卡住造成故障

1. 检查处理           2. 重新调节流量或更换新件    3. 通过调整比例控制板重新调整零点或强制性复位,或检查压力传感器信号4. 检查电磁阀阀芯或单向阀或修复更换                5. 检查处理或更换新件

液压油

1. 粘度刘氏而产生的内部泄漏比较严重  2. 粘度太高而产生的流量受阻较大    3. 液压油起泡

1. 检查油品、油温或更换新油品 2. 检查油温油品        3. 检查原因或更换油品

其他问题

1. 压力控制系统控制程序出现问题    2. 执行元件出现故障

1. 通过PC更改、更新控制程序   2. 检查处理

2.3 油缸或马达紧急动作(压力和流量波动较大)

油缸或马达紧急动作(压力不口流量波动较大)故障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见表3。
故障源

故障产生的原因

解决措施

机械元件    吸油管路阻力过大

1.泵与电机的联轴节不在一条中心线上  2.吸油管路太小或拐弯较多       3.出油口过滤器堵塞或目数太大     4.吸油管路堵塞或有泄漏

1. 重新对中心          2.适当调整吸油管路       3.检查或更换过滤器       4.检查处理

液压泵

1.变量输出泵的流量调节器出现问题   2.泵的系统压力调节装置的背压阀出现问题

1.调整或更换新备件       2.检查调整压力或更换新备件

供、回油管路

1.供、回油管路缓;中不好或内部阻力太大2.回油管路过滤器堵塞

1. 检查调整或清理        2.检查清理或更换新件

供油管路中的阀

1. 管路中阀的远程控制出现问题     2. 管路中的单向阀出现问题

1. 检查控制线路         2. 检查处理或更换新件

流量、方向控制阀

1.流量控制阀震动影响到其他控制元件  2.流量过大引起的噪音         3.控制系统紊乱            4.电磁阀因电磁力小或电压低引起堵塞或控制系统故障               5.阀体因磨损或脏物堵塞出现问题,系统压力失控

1. 检查处理           2.调节流量或更换新件      3.通过调整比例控制板重新调整零点或强制性复位,或检查压力传感器信号 4.检查电磁阀阀芯或单向阀或修复更换5.检查处理或更换新件

液压油

1. 液压油污染            2.液压油起泡

1. 更换新油品          2. 检查原因

其他问题

1.在输出端没有足够大的反作用力(如降压喷嘴、减压阀)

1.考虑更换

2.4 工作时液压油温度过高

  液压油温度过高故障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见表4。
故障源

故障产生的原因

解决措施

液压泵

1. 液压泵因磨损而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2. 变量泵的调节器出现故障        3. 液压泵流量或速度调节的太大

1. 更换新备件         2. 检查调整或更换新备件    3. 重新调整流量

供、回油管路

1.供、回油管路截面积小导致较大的摩擦力  2.管路中的过滤器堵塞

1.考虑更换新管路        2.检查清理

供油管路中的阀

1.连续工作时间过长           2.压力设定过高

1. 适当停机降温        2. 重新设定压力

流量、方向控制阀

1.流量设定值过低(经泵回流量太多)或流量  控制阀出现问题              2.比例控制阀因泄漏损失较大       3.信号为零时比例控制阀阀芯没有处于中间  状态

1. 重新调整流量设定值或更换新件2. 检查、处理比例阀内外部泄漏点及内部单向阀磨损情况       3. 通过调整比例控制阀的比例控制板重新调整零点或强制性复位,检查压力传感器信号

液压油

1. 温度太低而产生的内部泄漏比较严重   2. 温度太高而产生的流量受阻较大     3. 液压油起泡

1. 检查油品、油温或更换新油品 2. 检查油温油品        3. 检查原因或更换油品

其他问题

1.系统冷却能力不足或冷却效率低     2.液压泵一直处于负荷运转状态,液压泵压  力定值低于系统压力阀设定值或系统压力传感器(压力控制开关)设定值过高         3.液压油量不足             4.冷却水温差控制开口比例的流量阀出现问题5.冷却系统温差设定值过高        6.没有低温冷却水或冷却电机(泵)故障   7.低温冷却水温度过高          8.环境温度过高或空气相对湿度过大    9.列管式换热器内部结垢

1.检查冷却循环泵和低温)令却水工作状况,或热交换器内部结垢清理  2.检查压力控制阀电磁铁是否能够失电后阀设自动复位         3.适量添加液压油        4.检查阀的工作状态       5.调整温差设定值        6.检查处理或更换新备件     7.检查低温:令却水循环系统   8.采取管路保温措施       9.检查清理

  2.5 液压油起泡

  液压油起泡故障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见表5。
故障源

故障产生的原因

解决措施

吸油口

1. 吸油管路泄漏            2. 油位过低

1. 检查处理

2. 适量加油

液压泵及回油管路

1. 液压泵转轴密封或吸油端密封坏   2. 回油管路没有浸没入油中

1.检查更换密封件或进行处理   2.采取措施使回油管路浸没入油中

  2.6 液压油缸动作不正常

  液压油缸动作不正常故障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见表6。
故障源

故障产生的原因

解决措施

供油管路

1. 管路软管弹性太大         2. 电磁铁失效            3. 比例控制阀发生泄漏        4. 阀体内部脏

1.重新走管           2.更换部件           3.检查处理或更换部件      4.检查清理

其他问题

1.由于密封失效或控制故障造成远程控制单向阀没有立即关闭           2.限位开关位置不对

1. 检查清理密封或远程控制线路  2.检查相关限位开关位置

  2.7 工作时液压管路撞击或震动剧烈

  工作时液压管路撞击或震动剧烈故障产生原因及解决措施见表7。
故障源

故障产生的原因

解决措施

供、回油管路

1. 供油管路容积过大

2. 回油管路控制太快         3.回油管路节流或喷嘴失效

1. 适当缩短供油管路       2. 适当调节流量控制阀      3. 检查调整

  2.8 液压泵启动频繁

  液压泵启动频繁故障原因及解决措施见表8。
故障源

故障产生的原因

解决措施

液压泵

1. 液压泵因磨损(吸油盘)出现泄漏  2. 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范围设定太小

1. 检查修复或更换新备件    2. 重新调整压力开关的设定范围

供油管路中的阀

1.蓄压器安全阀泄漏或电磁铁故障造成回流2.供油管路单向阀不起作用

1. 检查更换密封件或电磁铁   2.检查处理或更换新件

比例控制阀

1.比例控制阀工作状态不对(零点漂移或不得电时阀芯不在中间位置)       2. 压力传感器信号不正确       3.比例阀内部单向阀磨损而产生内部泄漏

1.调整比例控制板重新调整零点,或检查处理比例阀         2.检查或更换压力传感器     3.检查处理或更换单向阀

液压油

1.工作时间长液压油温度高,粘度降低 2.液压油污染或乳化变质

1. 适当停车降温        2.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只是排版有点乱

网友:
哇哦,真好,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呵呵,不错,对自己修理液压设备用所帮助

网友:
先抄下来看看,以后有用。

网友:
先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2014-02-18):
好像不全吧~

网友(2014-06-26):
好东东,值得学习,先谢谢了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15-01-30):
楼主是不是应该具体说说/最好配具体液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