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组叠加的阀.....---请教

楼主(2010-11-13):
我昨天遇到一个问题不明白:

有一组叠加的阀,一共有4个阀,最上面是个3位4通的换向阀,中位机能是Y型,在它下面是个液压锁,再下面是个双向调速阀,调速阀下面是个减压阀,问题就是调速阀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调流量,另外一个没有反应,我就是把它调到最小,都没用,缸的动作照样是最快,把我搞糊涂了,希望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我!谢谢!我如果说得不明白,可以再补充。

网友:
调速阀有单向和双向之分,大概你用的是单向吧

楼主:
我把调速阀拆了看过了,是双向的

网友:
把调速阀拆下来,全封死走进口往那边管气,看能不能截止,就能判断是不是调速阀出问题了。看着情况好像调速阀不是双向的调速阀。

网友:
把调速阀拆下来,全封死走各个进口往那边管气,看能不能截止,就能判断是不是调速阀出问题了。看着情况好像调速阀不是双向的调速阀。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就算不能全截止,也应该流量越调越小啊!可是我调死了,流量咋还是不变,咋还是那么大呢?

网友:
我不是只发了一次的嘛 怎么变3次了? 先你阀都已经拆下来了,先检查阀是不是好的呀,走通道看能出阀芯随着调节旋钮变化而变化的!叠加阀有带单向的节流阀 节流阀边上有一个旁通的单向阀,你看阀上液压符号就知道了,如果你用的是那种的话,就需要进出两个口都是带节流的。

网友(点评):
赞一个,楼主看看你的阀是哪一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万语千言,描述阀组的结构和故障现象,还是不够全面,不如上一张图(或照片)来的快!其他缺失的信息例如,你这个“双向调速阀是哪个厂家、哪个型号的、怎么样一个结构形式,等等!的确,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问题问清楚,往往我们也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这是题外话。
根据楼主大虾的描述,我估计问题可能还是在这个双向调速阀上,把它拆下来,仔细检查一下里边,尤其是你认为故障的一边,看看是不是有一个单向阀,有没有弹簧?弹簧坏了没?阀座与阀芯之间有没有什么东西卡住,而使单向阀处于敞开状态?油是不是太脏了呢?如果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10有8、9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很多时候我只是按客户的型号来提供产品,有时间一定也好好研究一般叠加阀。
一般叠加阀的叠加顺序是怎么样的?有朋友可以告诉我这个规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发3次,我以为老兄是不耐烦了,我找个时间发个图片给老兄看看,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一边的单向阀不起作用了而导致无法调速,建议仔细检查一下不能调速那边的单向阀,另外检查节流口是否卡住了或者磨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看过了,不能调速的一边,有根杆子堵住一个孔,那根杆子可以调节,就是调流量大小,问题是我把那孔堵死了都没用,我就纳闷了,油从哪里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油是从单向阀那边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看过了,不能调速的一边,有根杆子堵住一个孔,那根杆子可以调节, ...

       感觉楼主是不是弄错了,你仔细看看那几个阀上的铭牌,你所说的调速阀确实是调速阀吗?是不是将双溢流阀当作了调速阀?你说的那个减压阀是不是一个节流阀?液压锁是双向还是单向?还有它的负载是怎么样一个负载?调速的原因?为啥要双向调速?这些能说清楚的话,就很容易知道当初设计时候的理念。这样的话,即使你将某个液压件阐述错了也可以分析出来的。
    你最好将这些液压件的符号发上来,也许我不该这么讲,但就是一句“有根杆子堵住一个孔”这句话才让我想到会不会是表述错误的。

网友:
如果这个负载是一个有超越负载的话你说的这个现象非常像将溢流阀当成调速阀,那个能调整的一边也是一个假象。

网友:
嘿嘿,这个问题好熟悉啊,感觉经常遇到这类东西。
1、把原理图拿出来,按照功能和逻辑顺序,自己一个一个尝试,一个阀一个阀的排除,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2、把所有的阀全都拆开,一个一个零件拆下来,洗干净再装上去,之后再去试,我最喜欢用这个了,简单快捷还不用动脑子,当然,前提是你自己敢拆,因为阀这个东西厂家基本是不喜欢你自己去搞的,否则,保修就有问题哈。
如果楼主你的东西已经用了N年了,现场要求还要尽快解决,建议你选择2,前提是你确定知道怎么拆而且保证不会拆坏。
如果,这个你不想担责任,那就自己拿个原理图,一点一点尝试吧,这个东西你最好思路清晰点去弄,要不比较麻烦。
当然这么做也是最锻炼你能力的。
还有,不要盲目相信其他人的建议和判断,自己多想想,多相信自己下。

网友:
学习中 看这挺复杂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是不是弄错了,你仔细看看那几个阀上的铭牌,你所说的调速阀确实是调速阀吗?是不是将双 ...

应该不是溢流阀,从原理上来看,液压锁和油缸之间接双溢流阀可能性不大,至于楼主所说的可调节的杆子,估计是节流调节机构,应该还有个单向阀,仔细找一下,很有可能是单向阀卡住,油液从单向阀反向流动,致使调速失灵。有原理图或者实物照片,如果方便的话把每个阀的铭牌也拍照上传。

网友:
支持19楼的意见。如果阀没搞错那么出现的故障显示就为单向阀导通,请检查单向阀。

网友C:
19楼的朋友:
    你是怎么看出原理图的?那你按你的思维说一下液压锁和油缸之间不可以有双向溢流阀的理由?油缸和液压锁之间接溢流阀做安全阀怎么就不可能呢?锁死之后如果负载有冲击怎么办?
   连续三天了楼主不发言,我觉得不太正常呀,即使自己处理好了也应该出来讲一讲,让大家了解一下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几天太忙了,不好意思,其实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我就把油缸上的两个进油管换了一下,因为我有一个动作要求不高。老板认为我解决了问题,我自己很惭愧。

网友:
看起来有点儿复杂。。。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楼的朋友:
    你是怎么看出原理图的?那你按你的思维说一下液压锁和油缸之间不可以有双向溢流阀的理由 ...

一般情况下装液压锁是为了保压与定位准确的目的,而溢流阀由于结构的原因,很难起到保压作用而失去液压锁的作用

网友:
节流阀的单向阀卡住了。

网友(2011-11-04):
液压系统中要是出现节流阀节不死,有可能是缸太小了建议你用管式节流阀。

网友:
很简单呀!!!
老大你用的减压阀是A向减压阀吧,顺序错了!自上而下:换向阀--减压阀--液压锁--节流阀!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去看减压阀就知道了!

网友:
别换什么油管,换了你那减压阀还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