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M内控+-0.005请问用什么量具?百分表不好用

楼主(2010-11-13):
30MM内控+-0.005请问用什么量具?百分表不好用

谢谢!

网友:
内径千分尺就可以了.........

网友:
内径千分尺人为因素太大了,要是批量检测的话可以看看北京伊斯来福公司的DIATEST的电子塞规,好像精度很高的,

网友:
气动量仪。找杨版主去。

网友:
批量不是很大的话就拿一个内径量表再配一个千分表就行了,我以前也做过的,但校表要拿量规校,那东西还很准的,价格不贵。

网友:
光滑极限止通规,

网友:
内径千分表、气动量仪、可读数塞规(电子塞规、带表塞规等等)都可以,根据测量频次、成本等因素选用;通止规肯定是不合适的,我国使用通止规的习惯是被测要素最高精度等级不超过6级公差,直径30公差0.005介于3/4级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气动量仪,我可以做,需要可以联系我,tony.mao@edmundsgages.com.cn

网友:
+-0.005mm的内孔建议用气动量仪或CMM检测,不可用百分表等。检具因为公差太小不适仪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所说的检具指的是哪些类型的东西?可否举个实例?

网友:
这个精度范围的一般常采用气动或电动量仪,高效且测量精度有保证.

网友:
我司现在做曲轴的,要求精度0.001MM。目前是使用气动量具,效果还好,很稳定,不贵。

网友:
公差值是0.01的,怎么用百分表能量的出来吗?

网友:
普通的内径杠杆千分表

网友C:
气动量仪或者电动的没有用过,用过的能否具体说下,测量效率,使用环境,以及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动量仪或者电动的没有用过,用过的能否具体说下,测量效率,使用环境,以及精度

效率,以孔径为例比通止规稍微快一点,因为只要塞进去就行了,通止规还要调头试验止端(开个玩笑,效率和通止规差不多,某些型号的气动量仪可能反应速度稍微慢一点,);环境,一般都车间环境都可以(很恶劣的环境也不适合加工很高精度的零件);精度,基本上可以满足绝大多数车间环境可以达到的产品精度所需要的测量精度,

网友:
气动量仪,杠杆内径千分表,三点内径千分尺

网友:
量不多的话可以用千分表

网友:
少量的就直接拿过去上三坐标检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内径千分表配个环规校验一下就可以

网友:
不需要具体读数的话 我觉得通止规就可以检测了,效率也快。+/-0.005的量规 进口量轨还是可以达到的,不过受地区温差影响会有变动,所以最好还是选用气动量仪比较稳定~

网友:
气动.CMM.电子塞规都可以

网友:
讨论中不少人提出用三坐标测量,我不太明白了,三坐标用来量尺寸精度好象不很高的,我们用它检测标件时相差一丝多,一般都是量外径大,量内径小。楼主0.005mm的公差应该是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和机器精度以及测量方法有关系,不是绝对的

网友:
用三点式数显内测千分尺就可以了,买三丰的质量会好点

网友(2010-12-13):
用三点式内测千分尺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气动量仪的不确定度是多少啊
百分表\千分表都不行的,应考虑不确定度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效率,气电量仪分红橙绿三种显示,红色表示超差,橙色预警,绿色合格,重要塞进去一看就知道,液晶屏上面还显示实测值还有相对值
2、环境,跟以往的浮标量仪最大优势就是防油水(但也不能往里面直接倒了),远离强辐射,一般的生产车间都满足。
3、气电量仪可以精确到0.1μ。

网友:
批量测量和单个测量选用的量具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按情况而定.上面前辈说的都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