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品能用通止规测外径吗

楼主(2010-11-13):
公司有一个轴类零件,要测外径,因为是铝制品,我们用千分尺测外径。现在感觉测试不是很准确,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测?想用通止规,但是怕损伤零件。另我们这个零件的精度高(公差等级fg7)请问用什么简便的方法测试结果比较准确?

网友:
试试德国KORDT的精密外径卡规。精度很高的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
如果你担心划伤,就不宜使用卡归类量具,选用测力比较小的东西

网友:
很早就有一种比普通的千分尺精度更高的所谓高级千分尺,又叫万分尺的,刚才找了下,看看吧

网友:
担心划伤,就不宜使用卡归类量具一种比普通的千分尺精度更高的所谓高级千分尺

网友:
外径测量可以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检测,这特别适合大批量检测,搞个夹具和检台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7楼的检测方法,大规模工厂,长期使用的

网友:
可以选用陶瓷光滑止通规

网友:
这种应该采用非接触测量,红外线测量仪或者是投影仪等

网友:
你可以试试 钨钢材料的通止规 或者陶瓷的通止规

网友:
好像非常复杂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