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清洗滤芯?

楼主(2010-11-13):
我们的设备刚调试,液压油和润滑稀油都很脏,换下来不少滤芯,费用不小,想请教有哪位行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把换下来的滤芯清洗再用,谢谢了!!

网友:
有机溶剂泡,再压空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也说得太简洁了,能不能说细些!小弟的理解能力不够啊!谢谢了!

网友:
用柴油清洗,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净,但实在无法清洁干净建议更换,相比油泵损坏,流量跟不上,那过滤器价钱不值一提!

网友:
等到设备过了磨合期就好多了,现在没必要为那点事情心焦。新设备初期是这样的。有的东西不是想省就能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煤油泡一下再用毛刷一刷就干净了,再用新煤油冲一下,这是最常用的方法。洗完后没必要吹干甩一下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清洗可以吗,我有用伺服阀的

网友:
有伺服阀的系统,滤芯不建议清洗。
液压系统的滤芯大多数应该也是不可清洗的。
对润滑系统来说,清洗滤芯有很多种方法,因为它对清洁度的要求不是很高。不同的清洗方法的清洗程度肯定不是一样的。
最常采用的应该是:
(1)、煤油清洗;
(2)、清洗剂清洗;
清洗完后再用净化压缩空气吹扫。
最近新投产的项目,因为煤油、清洗剂都没有,我们用高压水枪(净环水)清洗,感觉效果也蛮好的。

网友:
我觉得滤芯最好不要清洗,(如清洗完后自带杂质,滤孔变大等等)所以该换就换,相比管路上的液压阀、比例阀及设备故障等等滤芯真不值钱。

网友:
以下是我搜索的一些相关信息,仅供参考!
空气自洁过滤器由高效过滤桶、文氏管、自洁专用喷头、反吹系统、控制系统、净气室和出风口、框架等组成。
  过滤过程:在压缩机吸气负压作用下,空气自洁过滤器吸入周围的环境空气,当空气穿过高效过滤桶时,粉尘由于重力、静电、接触被阻留在滤桶外表面,净化空气进入净气室缓笥煞绻芩统觥?BR>  自洁过程:当电脑发出指令,电磁阀启动并驱动隔膜阀,瞬间释放一股压力为0.4~0.6mpa的脉冲气流,经专用喷头整流喷出,文氏管吸卷、密封、膨胀从滤桶内部均匀的向外冲出将积聚在滤桶外表的粉尘吹落,自洁过程完成。
  本过程可用三中方式来控制:
一. 定时定位,本厂研制的专用PTG可任意设定间隔时间及自洁时间。
二. 差压自洁,当压差超指标时,PTG进入自动连续自洁。
三. 手动自洁,当PTG不工作或粉尘较多时,可采用手动自洁。
反吹自洁过程是间断的每次1-2组处于自洁状态,其余的仍在工作所以空气自洁过滤器具有在线自洁功能以保持连续工作。

  特点:
◆空气自洁过滤器的核心是滤桶;采用进口的RK-300高效防水过滤纸,经过特殊工艺生产而成。
◆设计了前置过滤网,防止柳絮、树叶及废纸吸入,减轻滤桶负担延长使用寿命。
◆空气自洁过滤器是电脑控制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安装简单,只需配管、通电、通气即可工作。
◆空气自洁过滤器过滤效率高(比色法90% 、重量法99.9%)精度(1um)99.9%,比一般提高5-10%。
◆空气自洁过滤器 过滤阻力小:小型机≤1500pa、大型机300-800pa。
◆空气自洁过滤器适应性广:因采用进口高效防水过滤纸,所以在潮湿多雾地区不收影响。
◆空气自洁过滤器自耗小:压缩空气仅为0.1-0.5M3/min,电容量为200-1000w/h。
◆空气自洁过滤器占地面积小:本产品为积木式结构,大型机可采用多层叠放。
◆空气自洁过滤器结构简单,设备质量轻,仅为同容量布袋过滤器及其他过滤器的1/3-1/2。
◆空气自洁过滤器部件使用寿命长,部件采用进口产品,如过滤桶、电磁阀、压差探头等。
◆空气自洁过滤器防腐性能好:净气室采用优质涂层及不锈钢内衬,以杜绝过滤后的空气受二次污染。外表采用高防腐船用漆,以保证FH-1在室外环境下长期不受腐蚀。
◆空气自洁过滤器维护工作量低:除每隔两年左右更换滤桶外,FH-1的日常维护工作量为零。更换滤桶不需停操作,因此用户不因为维护过滤器而影响生产。

网友:
就是。。。。。。。。。。。。。。。。。。就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