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如何研磨?

楼主(2010-11-13):
       昨天看到人家的一台设备上,尺寸大概是300*200*40的铝板,除了中间方孔是铣出来的,外形和台阶都是很光滑的,上面有砂轮的波纹。我看那零件的精度要求蛮高的,特别是上下两平面的平行度和与侧面的垂直度,因为的要装导轨在上面的。

       但是今天我问了一个搞机械加工的人,他说铝板无法研磨,粘砂轮,但是我看明明就像是研磨的啊,求高人解答。

网友:
氧化后,可以研磨的。这点我可以肯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氧化只是表面工程啊,厚度应该很小吧?一磨不就没了?

网友:
楼主,那是不是什么比较硬的铝合金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了,氧化层5丝左右,很硬、很耐磨的,研磨一般也就磨去1到2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现在我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太客气了,我是菜鸟的,我以前的公司刚好有铝件氧化后研磨

网友:
把砂轮放到二流化目里炮二十四小时,就能磨了。

网友:
我是放牛油磨,感觉就是比较麻烦,要不也可以,牛油是那种可以才的那种,不是涂轴承那种。

网友:
学习了 之前听说过铝的可以磨 但是不知道是用什么 怎么磨

网友:
铝件研磨是非常成熟的工艺,师傅讲的“粘砂轮”不理解。
用研磨料啊

网友:
由于铝属于软性材料所以老师傅说的没错,一般的砂轮磨削肯定可以会把砂轮表面的砂粒的间隙给糊死的。解决的方法有很多,除了楼上说的,还有高速砂带磨削的工艺,千万不要说不可能喔,也不要轻易笑话俺呐......上网查一下再讲......

网友:
路过 我是来学习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
现在有些超硬铝是可以磨得

楼主:
放到二硫化钼浸泡没听说过,以前在模具厂干的时候磨床磨紫铜的电极都是在表面涂上机油。去论坛上查了一下,铝板确实是可以直接研磨的,只要涂上油,只是很脏,速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学习了!这回知道了以前一直以为铝的磨不了呢!呵呵!

网友:
打了半天结果一修改而全跑啦!
论坛这个功能真的不太好!不太人性化!
那就简单说一下吧!
铝 和铝合金这一金属材料
在研磨也好  磨削也罢。
最大的特性是:“粘”而糊砂轮。
最终引起工件的划伤与拉伤!
如何才能避免此类现象而提高工件的合格率呢?
还更有效的提高效率呢?
首先:磨具的选择。即砂轮一定要准确
其次;磨削液的选择
最后:磨削工艺的优化。
我曾经写过一篇《磨铝砂轮及铝合金磨削方案》

网友(2016-11-23):
可以研磨的! 我司刷輪有用在汽車鋁板的研磨加工. 是針對撈槽孔邊的去毛刺研磨. 得到良好的效果!
除刷輪外. 我司也做研磨代工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