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实体可否分解为装配体

楼主(2010-11-13):
如题
在实际的设计中,装配体可以另存为零件。而反过来零件(当然是比较复杂的零件,或者一个装配体按照零件来设计,这样可以避免烦人的配合关系)可否另存为装配体,当然在另存为前可以把零件分割为多个实体,这样就可以在装配体环境中编辑零件进而形成一个装配体了。我相信许多人象我这样,把一个装配体当个零件画出来以做合适的用途。
希望与有兴趣的朋友探讨

网友:
现在的所以画图软件好像都不可以把零件保存为装配体吧?

网友:
可以实现,未必是你期望的那么理想。附件是操作演示供参考。基本步骤是绘制零件,切割得到实体,生成装配体。
不太适用于机械零组件设计。另外复杂零件的切割我没尝试过,可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兄的回复,我看看学习

网友:
一个零件最好别超过30个实体,对于复杂零件要分层分块绘制,在学校时我参与绘制过有7000多零件的装配体,它是按总体结构框架做根层,系统结构作子层,依次细分得到的,模块化绘制,一人分一块。这样做的好处避免那令人头疼的报错,也方便修改。

网友:
可以实现,做装配设计时,先做多个实体零件(单一多实体零件),然后把各实体另存为单一零件,后再重新装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有否类似的资料参考,谢谢

网友:
我是自己摸索的,在做设计时,把要设计零件当做一装配体,零件下的各实体做为装配体的各零件,(这样快捷,但是修改设计时麻烦,)最后再把原零件内各实体别存为各个新的零件,后重新约束装配,但修改设计时,必须改原始的实体才行,并且易出错。这种情况适用从上到下设计,是个笨方法,但速度快,自上而下设计,可以在装配体中设计新的零件,不要用这种方法!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2-05-26):
达到嘎嘎的

网友(2013-09-29):
拿下来,看看,这个功能SW应该完善下

网友(2014-12-09):
看下。我也对这比较感兴趣: l7 E1 o. U0 l  V,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