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NPT-28。6外接头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1):
3/4NPT-28。6外接头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期待答案中……222222222222222222

楼主:
3/4NPT-28。6外接头可以在数控车上弄吗?

3/4NPT-28。6外接头 可以在数控车上弄吗?程序怎么编的

网友:
去查表有的,NPT是表示是什么牙,-28是一寸28道牙,25.4除28就是牙距吧。

网友:
尺寸为3/4的牙型角为60度的圆锥外螺纹,有效螺纹长度28.6

楼主:
图纸上没28。6长啊才8个毫米长啊$ v: H2 K# L(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