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联网才能打开?

楼主(2010-11-13):
   我安装的proe只有在联网的情况下才能打开,请高手指点???

网友:
1.可以设置虚拟连接,具体怎么设定,百度知道,第一次应该是联网打开,以后就不用

2.另外要有个回路就可以,如果上面的方式不行,可以用路由,但不联网的方式

网友:
有网卡就行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