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名称的螺纹---请教

楼主(2010-11-13):
有一种螺纹是一段一段的,就像我们喝饮料时候的瓶盖,里面就有那样的螺纹,我想在网上搜索下图片,可是不知道名称,谁做过 说下名字,还有个问题,数控车车螺纹时候,能用1000转吗? 这样确实提高生产效率,可多少的螺距 多少的转速 这个有数控的标准吗?有时候我也想做快点  转速给的稍微高点  系统就提示 转速过高

楼主:
我在浙江台州,这边人都说是断齿螺纹,可在网上都搜不到图片,谁能告诉这种螺纹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螺纹  先谢谢各位来看了

网友:
应该叫断齿吧。
不过数控做螺纹转速太高了对丝杠、驱动电机冲击太大,不提倡。
普通短螺纹单一、大量生产的话还是用滚丝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

楼主:
断齿 我在网上搜过 搜不到  谁知道叫什么名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