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速度和切削速度---请教

楼主(2010-11-14):
一直以来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 就是关于线速度 在不同的工件硬度时(同样的材质的钻头) 线速度是不同的 但具体该怎么样确定 加工不同硬度工件时的线速度呢 ; 在不同的钻头直径(钻头材料一样)加工一样材质的工件 线速度也不一样 又该如何选取呢  有没有高手能给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线速度是指加工是钻头外径的速度,只与主轴转速和钻头直径有关,与工件材料无关。

网友(点评):
切削速度要根据材料的特性确定,尤其是材料的硬度 韧性等等。怎么能说无关呢

网友:
线速度与刀具材料、工件材料以及切削环境相关的,例如高速钢钻头钻孔加工时一般在25-30之间选取计算,你找本山特维克的刀具样本看看,一般都说得很详细,怎样选用,怎样计算等基础知识都很全。样本找那种很厚的综合样本。之后你懂的。举一反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你回答对我有提醒作用 谢谢

网友A:
我刚刚说的线速度是书上的定义,具体加工中线速度的选取与刀具和工件材料有关,这些要查手册了...

网友:
切削速度公式V=ΠND/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说的线速度是书上的定义,具体加工中线速度的选取与刀具和工件材料有关,这些要查手册了...

你说的是线速度 这个我知道啊  我想知道的是 比如直径20  直径50 在同样的情况下 线速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那么在不同直径的钻头 线速度该如何确定呢 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的呢

网友:
切削用量影响的因素很多,工件材质、刀具、机床。你可以查查金属切削手册,线速度等于刀具直径乘以刀具齿数乘以转数,相应的比手册的慢点。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刀具角度一定的情况下,每种刀具材料与工件材料之间都有一个最佳的切削速度(需查手册)。若其他切削条件相同而只有刀具直径不同时,只需调整主轴转速使得刀具的切削速度满足最佳切削速度即可。

网友:
应当查手册吧!线速度由钻头决定的!

网友:
线速度一般是指旋转刀具

网友(2011-01-17):
你说的是线速度 这个我知道啊  我想知道的是 比如直径20  直径50 在同样的情况下 线速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那么在不同直径的钻头 线速度该如何确定呢 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的呢

网友:
简单点说,线速度定好,根据1000V/PiD得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