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仪征产的德国西门子电动机

楼主(2010-11-14):
本人不懂电机,不过朋友那里拍卖拍得几十台,2.3、5.2、7.5KW的都有,数量不多,这玩意大概市场价格多少呢,可以的话我接手下来好了。

网友:
仪征还产这个?仪征产化纤

楼主:
大大小小几十台吧,就在上海宝山

网友:
如果是变频电机还行,如是普通电机?那不一定好卖,除非与国产同价。普通电机不具有竞争力,但是仪征厂怎么又买了那么多,得要问买办们。。。。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仪征当地有电机厂,主产三相交流电机。从照片看,类似国内的Y2系列电机。
估计该批电机有可能是该厂为西门子贴牌制造的,不知何种原因,流落到此。
由于该批电机系按德国标准制造,它的功率等级,电压、频率等参数有可能与国内的不同。
国内该类电机生产能力过剩,价格竞争激烈,楼主除非自己需要或者已敲定下家,否则还是谨慎入手。
行内规矩,此种二手电机的价格,最贵不应超过电机重量乘以铜、铁平均单价。
原理是:再不济把电机拆成铜和铁,分别去回炉,也不至于亏得太厉害。

网友:
西门子电机在进口欧州国家生产的设备用得较多,如果有带刹车的,比较特殊的只要找到合适的渠道应有得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