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克 F螺纹无用,紧急求助!

楼主(2010-11-14):
机床用G99编了!但是G01F0.1  可以走的!螺纹F就是不能走,是怎么回事啊?

急  那位大侠知道说下

网友:
这个是机床参数设定的问题,是不是你的螺距太大了?有的系统会有参数来控制加工的螺距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会有那位大侠如果会请指点一下

网友:
发那克是用F吗?不好意思我也忘了

网友:
发那克的没用过,学习下

网友:
你螺纹用的是什么指令哦?机床是哪的?FANUC的啥系统呢?
有的机床如果是有级调速,F可以用,但容易走错(也就是说螺距变了)。另外查查编码器看看。

楼主:
走螺纹不是用F走的么 那是用什么的啊!我们机床是云南的  系统是OI系统   大哥螺纹你们走过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那科用的是F ,大森三菱都是,我厂刚来的日本床不是。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只有查查说明书看看是哪个参数,我知道发那科是有控制加工最大螺距这个参数,但是我厂没有加工螺距太大的螺纹也就没有查它,我厂用的也是发那科0I系统。

网友:
我们的机床螺纹编程是G92

网友:
能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2012-12-20):
可能是指令不对

网友:
法拉克车螺纹指令是G92.....F是螺距。

网友:
用G98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