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空气换热器自动保护系统

楼主(2010-11-14):
加热炉空气换热器自动保护系统提高加热效率的作用。加热炉燃烧所需要的助燃空气,是由安装在烟道内的换热器进行预热后提供的热空气。所以换热器的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加热炉的使用。而换热器又是金属管状的结构,这就意味着换热器的保护就是要防止温度过高,从而避免将换热器烧坏。从工业炉炉尾排出的烟气、温度一般高达600℃-1100℃.带走的热量占燃料供给热量的30%-70%,降低工业炉的燃料消耗,节约能源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回收高温烟气的余热。用来预热助燃空气,将回收的热量返回炉内,起到直接节约燃料的作用。为了防止空气换热器在预热器空气温度过高时被烧坏,在处换热器的换空气总管上设置有空气放散管并装有自动放散阀,用于热空气温度超过设定值时自动增加预热空气量并打开阀门放散掉一部分热空气。以此来降低通过换热器的热空气温度,达到保护换热器的目的。换热器自动保护装置的单片微电脑控制器,其模拟输入量为温度和压力信号,需要A/D转换,从精度考虑8位就够了;其它输入信号还包括起动信号。起动信号的设置考虑换热器的自动保护与手动控制的转换。只有当单片机接收到起动信号后,才开始进行自动保护控制。输出信号包括电动机和电磁阀的控制。

网友(2010-12-27):
楼主有没有热交换器的设计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热器设计资料到处都可以找到
我主要是做板翅式的
本板块就有一本书,看看

网友:
哦,这个可能不适合我用,我是想用在热处理炉上的

楼主:
应该找找电加热方面的东西吧

网友(2013-04-11):
解释挺好,以前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