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把线条去掉?

楼主(2010-11-14):
ug安装完成后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件后出现那么多线条,如何设置把线条去掉,谢谢诶

网友:
不明白!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不能隐藏吗?

网友:
路过疑惑中,为什么?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也出过,貌似是显卡问题,是A卡,怎么弄都不行,干脆上了个专业显卡,没事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直接移动到一个固定的图层吧

网友:
还好没有出现过。~~~~~~~~~~~~~~~~~~

网友:
直接隐藏,不可以吗?

楼主(2011-05-11):
是显卡的事,换了电脑好了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