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数980的坐标系问题

楼主(2010-11-14):
980在加工下种工件时要不要把4把刀全部重新对工?我以前用的时HHAS的系统,可以在G54-G59里设置的,但是在广数里就找不到了,,
不知那位了解啊?

网友:
用原来的刀的话,Z轴向你第一把刀W+多少或W-多少,剩下的刀全都一样加的,不用重新对刀

网友:
理论上是要重新对刀。如果你下个加工的产品大小,形状差不多的话可以刀补改一下就行了 ̄

网友:
如果差不多的话,不用换刀,就补下刀长,或工件长,也就是默认坐标系的Z值。

网友:
楼上的几种说法都复杂了,最快是移坐标,几把刀的Z向都跟着变了。

网友(2011-01-05):
你用G50对刀法在加工下种工件时只对第一把刀就可以了。如果不用G50对刀法,那就得每把刀都要重新对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