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想把老式平板硫化机改造一下---请教

楼主(2010-11-14):
最近公司想把老式平板硫化机改造一下,以前是手拉泄压,现在想改成自动放气、自动补压力,不知道需要多少成本?技术上可行吗?请专家指点

网友(2011-06-27):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硫化机处理了没有???

网友:
加个自动控制系统就可以,价格每个公司不一样的

网友:
自动放气,加一个二位二通换向阀,,你的是硫化机要保压建议加锥式的二位二通换向阀,自动补压力建议用电接式压力表,压力高了自动停止补油,压力低了自动开机补油电控上比较方便,如果你通电路应该不要多少银子的,估计成本500大洋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