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窝轮廓度及球直径怎么测量

楼主(2010-11-14):
    球窝的球径及轮廓度怎么测量、除了用三坐标、因为效率不高及检测精度都不算高、有没有别的仪器设备及专有检具、轮廓度仪不考虑、谢谢

楼主:
比如想柱塞泵上面的滑靴

网友:
我们正在研制这个量仪 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 测得是球窝的轮廓度和球直径的

网友:
可以出具体的参数和要求试试看

楼主:
比如说是柱塞泵上面的滑靴球窝直径为Fai16(+0.025^+0.005)轮廓度为0.003

网友:
很简单啊,用轮廓度仪

楼主:
轮廓度仪有局限性、我要测的是最大到半圆的球径、况且轮廓度仪器的效率也不是很高~

网友:
我想测汽车差速器壳半球直径大小,要求效率,生产线可用。球直径尺寸120-220,公差+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