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总结一下蓄能器的故障

楼主(2010-11-14):
各位网友:请大家总结一下因为蓄能器的故障引起的液压系统的哪些故障,比如蓄能器的充氮压力压力偏低?或者压力偏高?假如皮囊式蓄能器的皮囊破裂压力为零等原因都能造成液压系统的那些故障。有亲身经历的同僚请谈谈体会,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皮囊式蓄能器的菌状阀密封不严造成皮囊漏气。双罐充气式由于液位显示故障,造成系统误以为在最低液面,造成压力过高。

楼主:
谢谢小虾1111交流经验,感谢你的真诚与无私。

网友:
正常工作时蓄能器气囊氮气压力约为系统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会感觉外避有温度,当出现系统降压快,或油温高,很有可能就是蓄能器故障,市场上有专用充氮工具卖。

网友(2012-11-10):
做高压蓄油用时,气压低时没有明确 指示,低压时已经蓄油,高压时该蓄油时已无法蓄油

网友(2016-02-18):
因为系统压力低于蓄能器压力时,气囊膨胀才会输出压力油,所以皮囊破裂,或氮气不足,或密封圈损坏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