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盘类的铸件,请推荐刀具

楼主(2010-11-14):
现在要加工盘类的铸件,外径300,灰铁200的材质,表面有层白口铸铁(2.5),(粗、精)车削时用什么刀片好?推荐下切削米数。谢谢!

网友:
帮不上忙的路过。围观高手。

楼主:
因有加工时间限制,所以只要效率高,切削时间短就好,麻烦各位了啊!

网友(点评):
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376&lm=CBN%D7%E9%BA%CF%B5%B6%BE%DF--%D5%EB%B6%D4%D4%B2%C5%CC%C0%E0%C1%E3%B2%BF%BC%FE%B8%DF%D0%A7%BC%D3%B9%A4%B5%C4%BD%E2%BE%F6%B7%BD%B0%B8组合刀具

网友:
用液压半自动车床强力粗车。yg5、yg8焊接刀。80转左右。
普车数控精车。株州产Ybd052(好象是这个号)涂层刀。600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补充了,是在数控立车上加工,机床最高转速2500r/min。

楼主:
路过的高手请帮忙看看啊,谢谢了啊!

网友:
1,粗精车的加工余量分别是多大(即单边吃刀深度?)
2,想改善加工效率的话,现在的切削参数是多少?目标效率又是多少?
3,粗精加工是一次装夹完成所有加工还是二次装夹?---作为一个系统,这个也能提高效率。

楼主:
现在要加工盘类的铸件,外径300,灰铁200的材质,表面有层白口铸铁(2.5),(粗、精)车削时用什么刀片好?推荐下切削米数。谢谢!
粗、精个一刀,现在的切削速度:320m/min,目标是想把时间控制在90S以内。想提高切削参数,又怕刀具性能不够。用陶瓷刀片又会崩刀(工件表面有白口铸铁)。三次装夹,每次装夹时间20S(已无法提高)。
谁帮忙推荐一些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要加工盘类的铸件,外径300,灰铁200的材质,表面有层白口铸铁(2.5),(粗、精)车削时用什么刀片好?推荐下切削米数。谢谢!
粗、精个一刀,现在的切削速度:320m/min,目标是想把时间控制在90S以内。想提高切削参数,又怕刀具性能不够。用陶瓷刀片又会崩刀(工件表面有白口铸铁)。三次装夹,每次装夹时间20S(已无法提高)。
谁帮忙推荐一些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刹车盘吧?工件大小是多少,您给个工时90S,只有切削时长也没用啊,呵呵

你可以试试CBN刀具,粗加工的硬皮没有问题,但是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率,不得而知。如果你们单位用量客观,我给你推荐个厂家

您也可以看下我的CBN刀具方面的帖子,

网友:
因有加工时间限制,所以只要效率高,切削时间短就好,麻烦各位了啊

网友(点评):
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376&lm=CBN%D7%E9%BA%CF%B5%B6%BE%DF--%D5%EB%B6%D4%D4%B2%C5%CC%C0%E0%C1%E3%B2%BF%BC%FE%B8%DF%D0%A7%BC%D3%B9%A4%B5%C4%BD%E2%BE%F6%B7%BD%B0%B8

楼主:
回复 网友B:

CBN刀具也不是太好啊,性价比太低,现在还是打算用硬质合金刀片!但还是要去你那看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几天刚看到您的留言,不好意思,耽搁了

直径300mm,粗车走到量可大致设定在0.6mm左右,大概需要250左右进刀次数,500转左右的话,大概需要30s。此时线速度大概是470m/Min左右。
加上精加工时间30s不到(视粗糙度情况改变走刀量),和空行程及辅助时间20s。

需要时间大概为:30+30+20=80s以内。

这是理论值,关键看到片能不能经受400m以上的最大线速。如果可以的话,工时在90s以内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头看了下,怎么三次装夹,那辅助时间就得20*3=60s了,你想90s干完,只剩下30s加工时间,是不是我哪里理解的有问题?(可能您是希望切削时间90s)

另外您现在320m线速度,转速大概是330-340转每分钟,有效加工时间(不含辅助时间)如果大概在90s的话,你的走刀量大概在0.3mm左右,有点小吧?

如果走刀能提高的话争取提高(看到片的强度),线速度用硬质合金涂层刀片时最好不要超过350m/min,特别是国产的,这方面国外硬质合金的也提高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