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卷曲中空轴---请教

楼主(2010-11-14):
中空轴开裂漏油,焊接使用一段时间又漏,求解决方案和以后防范措施

网友:
太笼统了,LZ头像是自己吗?如果是,那么真的很佩服LZ.

网友:
我弄轧机20年了,我就不知道还有个卷曲中空轴,你查一下说清楚,或许我能帮你

网友:
请楼主说明白,卷曲中空轴,是哪根轴啊?减速箱中的啊?

网友:
中空油路是不是通向卷筒夹紧中的两个小油缸的。

楼主:
就是卷曲卷筒那部分的轴,里面有油路,控制涨缩,现在开焊漏油了,约翰越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单位叫输油接头,它容易磨损。但焊接后没有出现脱落的情况。是不是焊接工艺和焊条没有选对。应该先车去一部分磨损的母材在堆焊,或者镶套焊接。

网友(2011-08-07):
我们的中空轴是不通油的,你们的好像是用油缸的,我可能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网友:
油路穿一根无缝管,两头外圆与中空轴端焊接,打磨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贴图说明,避免瞎猜!

网友(2013-05-28):
我们这的中空轴里面是一个芯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