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非标螺纹挂齿轮走刀箱档位的位置怎么算?

楼主(2010-11-14):
非标螺纹挂齿轮走刀箱档位问题

车非标螺纹挂齿轮走刀箱档位的位置怎么算? 以盐城CA6136为例

网友:
楼主最好把所需加工的非标螺纹规格,以及CA6136车床的走刀箱各档位铭牌螺距,及可供更换的挂轮等参数列出,以利解决实际问题。

楼主:
我是菜鸟 知道挂什么齿轮就是不知道走刀的箱档位的位置 明白我的意思吗》

网友:
不明白。
楼主需要加工哪种非标螺纹规格?

楼主:
M24x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