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车削老是缠刀不断削---请教

楼主(2010-11-14):
请问各位大侠,Q345车削老是缠刀不断削,怎么解决刀具问题。谢谢。

网友:
     刀具前面磨出断屑槽。

网友:
磨好断屑槽并修磨出宽0.1~0.2mm,负15度左右的负倒棱

网友:
看看车工工艺学。。。。。

网友:
粗加工是,切深8走刀0.6,转速高,刀具排销圆弧要大,带倒棱。精车时切深1走刀0.1。

网友:
如果还不断销,加大走刀量。

网友:
断屑槽适当加深,宽度减窄。
也可已用涂层数控刀,排屑非常好。

网友:
低碳钢啊  降低转速 提到走刀

网友:
这算什么啊  我还推翻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网友:
试一试通过吃刀量,进给速度

网友:
同意 王何氏  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