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伸可以这样做吗?

楼主(2010-11-14):
我要加工一根电机轴,要求安装法兰一端是有锥度的,我不明白机械加工,大头直径17mm,小头直径14mm,这样的锥度是多少?可以是1:10的锥度吗?

网友:
知道大、小头直径锥度大小取决于长度。
有大、小头直径、锥度比例就知道锥面的长度。

楼主:
忘了说长度了,长度是50mm,

网友:
是1:10的锥度。
请参照相关标准:
GB/T 1570-2005 圆锥形轴伸

网友:
有大、小头直径、锥度比例就知道轴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