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SIM算什么软件?

楼主(2010-11-14):
AMESIM算什么软件?怎么在CAD,   CAE,   CAM里面都没找到

网友:
不知道,应该是类似于一个模拟软件吧,把设计转化成里面的模型,它会帮你计算、运行。
大概是这个吧。想学了,不过没环境。

楼主:
难道这里面搞液压的都不用AMESIM?

网友:
分析还是很不错的
建模的吧

网友:
是液压仿真软件  主要是仿真液压件的 ,系统仿真也可以但比较复杂了

网友:
这个软件还可以用很多仿真的

网友:
好东西在破解使用!!!!!!!!!!!!!1

网友:
在百度中找到:AMESim (Advanc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Environment for Systems Engineering)是世界著名的工程系统高级建模与仿真平台,它提供了一个系统级工程设计的完整平台,使得用户可以在单一的平台上建立复杂的一维多学科领域的机电液一体化系统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仿真计算和深入的分析。工程师在一个基于工程应用的AMESim友好环境下可研究任何元件或者系统的稳态和动态性能。AMESim的图形化用户界面使得用户可以在完整的应用模型库中选择需要的模块来构建复杂系统的模型。建模仿真过程分为四个步骤:构建方案的模型;选择模型复杂程度;设定模型的参数;仿真计算分析。简便易用的操作使得用户可以迅速有效地进行产品的设计开发。大量的用户群使得AMESim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车辆,发动机,越野设备,航天航空,船舶,轨道交通,冶金设备,海洋工程以及重型设备等工业领域内的多学科专业,包括控制、流体、机械、热分析、电、磁以及能源等复杂工程系统建模与仿真的首选平台。工程设计师完全可以应用集成的一整套AMESim应用模型库来设计一个系统或一个流体元部件, 所有的这些来自不同物理领域的模型都是经过严格的测试和实验验证的。AMESim使得工程师迅速达到建模仿真的最终目标:分析和优化工程师的设计,从而帮助用户降低开发的成本和缩短开发的周期。   AMESim使得用户从繁琐的数学建模中解放出来从而专注于其专业物理系统本身的设计。基本元素的概念,即从所有模型中提取出的构成工程系统的最小单元使得用户可以在模型中描述所有系统和元部件的功能,而不需要编写任何程序代码。   AMESim正处于不断的快速发展中,AMESim软件目前在中国销售的主要产品模块有:4个操作平台、1个三维动画前后处理工具、28个应用模型库(共有3,500个模型)、5个接口工具、1个优化设计工具包以及10个实时仿真代码生成功能。现有的应用模型库有:机械库、信号控制库、液压库(包括管道模型)、液压元件设计库、液阻库、注油库 (如润滑系统)、气动库 (包括管道模型)、气动元件设计库、热库、热液压库、热液压元件设计库、热气动库、冷却系统库、二相流库、空气调节库、电磁库、电机及驱动库、IFP整车性能库/驾驶库、IFP发动机库、IFP排放库、IFP C3D三维燃烧计算功能、平面机构库、动力传动库、车辆动力学库、换热器布置工具库、混合气体库、湿空气库。作为在设计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工具,AMESim还具有与其它软件包丰富的接口,例如Simulink、Adams、LabVIEW、Simpac、Flux2D、RTLab、dSPACE、iSIGHT等等。

网友:
搞液压就得知道这个软件吗,还有很多人连三维软件都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