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钻头线速度多少

楼主(2010-11-14):
硬质合金钻头线速度多少

网友:
要确定切削参数的话,你要首先告诉你钻头的形式,比如直槽钻还是螺旋钻头(两刃或者三刃钻头),当然如果能够告诉你哪家公司的产品以及具体的产品型号那就更好了。
一般对于同种钻头,线速度一般是不随孔径尺寸变化的,但进给就随钻头直径变化了,直径越大进给越大。
一般像你这样的情况,一般Vc=250m/min~350m/min,f=0.3~0.5 mm/rev,不过我也见到用硬质合金直槽钻加工铝件(HB<100)线速度为500m/min 的!
另外不同涂层材料的刀具,使用效果是不一样的。低速切削,TiC涂层占有优势;高速切削,TiN较合适.要提高涂层刀具的使用效果、充分发挥硬质涂层的作用是一相当复杂的技术。为了达到优化组合,建立涂层刀具数据库,对不同的工件,通过计算机来选择刀具涂层材料和加工参数,情况就变得简单而有效,从而真正达到优质、高效、低成本的加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