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下刀和斜线下刀怎样编写程序?

楼主(2010-11-14):
请问螺旋下刀和斜线下刀怎样编写程序。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用软件做的你要看你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不用软件,手工可以编么??

网友:
用手工编也没问题,没有什么高难的。

网友:
螺旋下刀应该是F到一定的值就会出现螺旋下刀的吧!高手们是不是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来段例子吧?

网友:
螺旋下刀与斜向下刀都应该是三轴连动,一个走圆,一个走直线,自动编程时比较方便!

网友:
螺旋下刀很容易啊!手工就能编,假如是FANUC系统:G00定点到离工件接近的位置,然后用G03(最好用G03因为是顺铣)加X,Y值!再加上Z值负的值啊!开始不要给太深,否则容易打刀,近给也不要太快。
  斜线下刀跟那个原里一样,给定G01,X,Y值,Z值也给负的!需要注意的是编写程序时要把X,Y,Z写在一个程序段内!近给不要太快啊!打刀了可别赖我!哈哈!

网友:
同意8楼的意见,一般都是G1 X Y Z 斜线下刀。螺旋下刀如下列程序所示
G90G0GG54X0Y0S1000M3
G43H1Z10.
G1Z5.F500
X10Z0F50
G91G3Z-10.I-10.J0
G3Z-10.I-10.J0
G3Z-10.I-10.J0
G0Z10
加工了3个螺距。

网友:
如果还不会,建议用VERICUT软件多练习手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