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材料加工---请教

楼主(2010-11-14):
40Cr阀芯割槽加工选用什么机加刀(槽刀3.0)比较好?

请教,谢谢!

网友:
山持维克机加 刀好用``但是价钱有点多```刀片型号都有参数给你的

网友:
车槽刀一般没有什么很好的刀,我们用的山特的180多块钱一粒的宽3mm的槽刀,使用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这个东西要看你产品的要求,如果要求槽的质量较高,可以买肯那或其它公司的槽刀柸,自己回来磨着用。目的就是买好的钨钢,自己磨出来的加工的质量比较好。一般成品的比较适合做要求不高的,或者半精加工使用。

网友:
学习了,我们做的是303的材料,好象还没有发现不好做.

网友:
用以色列的“以斯卡"可能不错的

楼主:
我现在选用京瓷的陶瓷刀片还可以,GB43R250-TC60的,不过作为精车还好,现在刀片爷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