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纹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0-11-15):
有一种螺纹是一段一段的,就像我们喝饮料时候的瓶盖,里面就有那样的螺纹,我想在网上搜索下图片,可是不知道名称,有人说是断齿螺纹,可怎么找都找不到,大家谁做过,介绍下名字

网友:
是不是玻璃螺纹?

网友:
应该是多头螺纹,导程很长,长度很短

网友:
多头螺纹,导程很长,长度很短

网友:
盼正确答案 学习一下 呵呵

网友:
学习一下 呵呵  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   长长见识。。。。。。。。。

网友:
盼正确答案!好好的学习一下!

网友:
有没有图片看下

网友:
多头螺纹,导程很长,

网友:
塑料制品中叫不完全螺纹

网友:
我做过·,瓶胚模里有,3025,和pxo,用成行刀

网友:
普通螺纹是单旋向、连续且等截面的螺纹,唐氏螺纹是双旋向、非连续且变截面的螺纹。唐氏螺纹是一种结构防松螺纹。
楼主是不是这个啊?

网友:
那个应该是大导程的多头螺纹

网友:
这种螺纹还是头一次听说   盘高手

网友:
我司用过就两头的
反螺纹式
但是很多节段螺纹的还是没有见过
不知道常用那里

网友:
我学习了,没有听过

网友:
饮料瓶的螺纹 一般是碳酸饮料的瓶盖,才是分段的。是用来在你拧开瓶盖时放气降压的。如果螺纹分段没有的话,可能会发生趵突。也可能导致伤人事故!这是一个人性化的产品改良。
是玻璃瓶口  我给你找到了一个玻璃瓶口的国家标准,以下是网址:http://www.chinabzp.com/zldown.asp?id=65
里面规定了螺纹玻璃瓶口的定义、分类、尺寸,适用于非充气物的螺纹瓶口玻璃容器

网友:
同意思多头的!我也是那样认为的!应该就是多头螺纹!

网友:
不晓得啊  知道的人赶快说说吧

网友:
盼正确答案,希望告知。学习了

网友:
盼高手指点,好好学习下。

网友:
那是多头螺纹,螺距和导程都比较大,由于瓶盖很短,就只能一段一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