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选择折90°的弯,这种折弯方式行吗?

楼主(2010-11-15):
请问各位大侠,在设计液压站的时候,泵口是水平方向的,吸油管是竖直方向的,所以吸油管必须经过折弯才能连接泵口,但是很多人都选择折90°的弯,这种折弯方式行吗,不行的话折多少度的弯算合适啊?(我的电机和泵是坐在油箱上的,出油口在油箱顶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在设计液压站的时候,泵口是水平方向的,吸油管是竖直方向的,所以吸油管必须经过折弯才能连 ...

这种方式当然可以啊,泵吸油口用90度的弯头,本想发张图片上来的,搞了会没行

楼主:
但是,当大流量的时候,会不会有较大的冲击,对泵会不会有什么损坏啊?

网友:
一般都是选用90°弯头焊接,折弯不行,折弯管子变扁,通流量受影响,泵吸油不畅,对泵有损害。

网友:
直接用弯头焊好就可以了,我这里的系统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焊接质量要注意

网友:
根据铁道部出具的最新改制,轨道机车上的制动系统软管需全部又圆弧形代替原来的指教接头,这只是在气动上。因此折的弧度决定了其阻力,90无疑是阻力最大的。这个纯属个人的偏见。不赞成走管路的时候采用90的接头或增加接头。

网友:
我认为90度是可行的,但是不是最好的,如果是能直接接上不发生冲击自然最好!
用那种过渡好的90度弯头应该可以的!但是要求严的场合我想会对吸油口的接法有限制!

网友:
都行,只是如何运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