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微压10KPA左右泄压的安全阀吗?

楼主(2010-11-15):
各位大侠,有没有人用过或者见过10KPA左右能泄压的阀?是使用在液体中.
为了保护管路过压(大于10KPA)泄压用的.
再请各位高手想想,如果管路夹闭,管路中压力提高时,还有其它什么方法或零件能使管路泄压呢?
望大家各抒已见,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下!
待各位发言.

网友:
使用溢流阀作为安全阀这样不就行了吗

网友A:
溢流阀没有压力这么小的,溢流阀的低压能做到200KPa已经相当不错了,还是用单向阀当安全阀用吧,不过一般单向阀打开压力大于20KPa,10KPa太低选择和厂家沟通好,应该可以做,我知道的蝶阀式单向阀打开压力可到5KPa。

网友:
可以考虑用压力传感器和电磁阀组合的方式控制系统压力,不过安全阀还是必须有的。

楼主:
我们的设备是有压力传感器和电磁阀的.但是需要一个避免电路故障避免管路过压的装置.
我查询过一些塑料单向阀,倒是有压力很小开启的1-2KPA,用小弹簧控制的.
但是我们是腐蚀性液体,所以尽量不使用金属件.所以想再想想别的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阀没有压力这么小的,溢流阀的低压能做到200KPa已经相当不错了,还是用单向阀当安全阀用吧,不过一般单 ...

不知楼主说的是哪种产品,我先查查看.如果楼主有图片贴上来看看最好了.

网友:
从市场找这么小的安全阀应该没有,不过可以与厂家沟通,相信能解决你的问题。用压力传感器与电磁阀的组合相信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