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面的三维实体转二维怎么保证其尺寸不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1-15):
proe里面的三维实体转二维怎么保证其尺寸不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在建模之前要选用公制模板,然后在转绘工程图的时候修改比例为1:1,保存相应的AUTO CAD格式,然后用CAD打开标注里面的尺寸就是1:1

网友:
如果用户希望每次新建文件时都能够使用相同的公制模板时,则可以通过下列步骤实现。
(1) 选择【工具】菜单的【选项】菜单项,系统将弹出【选项】对话框
(2) 在对话框中,单击【查找】按钮,在弹出的【查找选项】对话框的【输入关键字】栏输入template,并单击【立即查找】按钮。
(3) 在查找结果中选择【template_solidpart】选项,并在【设置值】一栏中单击【浏览】按钮,将其值设定为Pro/ENGINEER WildFire系统安装目录下templates文件夹中的mmns_part_solid.prt。如果用户建立了自己的模板,也可以进行同样的设置。
(4) 单击【查找选项】对话框的【添加/更改】按钮,然后单击【关闭】按钮关闭该对话框,返回到【选项】对话框。
(5) 单击【保存当前显示的配置文件的副本】按钮,在随后弹出的【另存为】对话框中将刚才的配置文件命名为config.pro并保存在Pro/ENGINEER系统安装目录下的text文件夹中,单击【Ok】按钮返回到【选项】对话框。
(6) 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模板的永久性设置。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模块都可以有不同的模板,它们的设置方法都是相类似的。

网友:
下面是图片,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
路过又学了一招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