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隆车床车铝件要求表面光洁度0.8该如何车?

楼主(2010-11-15):
师弟又遇到麻烦了,,cnc数控车床如何车铝件才不会有车刀纹(意思是更细一点),而且表面光洁度都要求0.8,师弟想问问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呢?或者用什么刀具

网友:
试试金刚石刀片!!!!!!!!!!

网友:
金刚石完全可以达到

网友:
金刚石基本可以达到。。。

网友:
加工时用高转速,并用恒线速加工。  刀具选择金刚石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车床怎么用刀片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兄,我想问问什么叫恒线速加工?(可以详细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问金刚石指的是(能详细说明吗)谢啦,师兄

网友:
用金刚石刀片。。。。。。

网友:
刀具、工艺参数是保证;切削液是辅助;用金刚石刀、金刚石涂层刀或者铝合金专用刀;铝合金专用切削液。高速切削高到你感觉心惊肉跳车床经受不起为止!现在的刀具和切削液都是专业化了啊,问一下供应商就都知道了,用不着我们用户懂的!对于端面切削应当尽量采用恒线速度加工。每转进给量根据粗糙度要求可以0.1毫米左右或者以下,因为转速很高所以加工效率总体还是不差的......

网友:
用氮化硼刀片,日本和台湾俗称钻石刀片!

网友:
刀具选择需要考虑加工的材料的性能的,如果是铝硅合金的话,主要与含硅量有关,含硅>12%的是高硅铝合金。含硅量<8%的一般为低硅铝合金。
在通常的情况下,就加工铝合金的刀具来说,含硅<8%的铝合金通常认为用硬质合金刀具是第一选择。含硅>12%的铝合金建议将金刚石刀具作为第一选择。而含硅量>8%而<12%的介于两者之间,无论将硬质合金还是金刚石作为第一选择都没有太大问题。
立方氮化硼作为加工铝合金的刀具应该是不合适的。它的硬度不如金刚石,其它指标在加工铝合金方面也没有比金刚石更有优势,在加工铝合金时没有选用立方氮化硼的理由,立方氮化硼也不必金刚石更便宜。因此,我们通常的立方氮化硼刀具都针对用于钢件和铸铁件的需要设计,比如说有角度大而且宽度宽的负倒棱以提高立方氮化硼的耐冲击性,这样的结构如用于加工铝合金将对表面粗糙度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网友:
路过 我是来学习的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学习知识就应当这样,最起码什么都看一看才能提出有用的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不会现在用的刀都是自己磨的啊,去买个车床用的刀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用的都是机夹刀,车床专用刀,还有手磨刀也是很好的,但还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明白,我去试试看,能不能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

网友:
这样吧,不了解你面临的具体情况,工件材料、尺寸等,就先给你提供一个参考值吧:
1、如果加工工件的外径最大200左右,那么你的转速可以考虑大约1800——2500之间,直径小的话还要高;
2、每转进给量根据粗糙度的要求可以选择在:0.05—0.15之间就很好了;
3、刀具可以选择那种铝合金专用刀具一般就行的(卖刀具的都知道),质量要求更高的话就用金刚石或金刚石涂层的,不要用氮化硼的;
4、冷却液也用专用的,注意:它可是影响不小啊
5、刀具  R0.8——1.5     加工端面时用恒线速度加工,最高限速可以是2600转

网友:
用金刚石刀片,慢走刀加高转数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位师傅,我看楼主说的铝件,不是铝合金啊!铝合金当然不能用立方氮化硼了,但是做铝件精切削我认为效果不错啊,因为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粗糙度能达到0.6左右!

网友:
车刀角度改一下就行了, 负前角 7°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我去试试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