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爪常用什么材料做?耐用

楼主(2010-11-15):
A3料可不可以,
怎样可以减少经常镗软爪
怎样做软爪既经济又方便,
望高手赐教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
我们厂做软爪都用45号,软爪一般拆卸后都要重新车的,软爪一般都是加工要求同轴度高一点的活,重装的爪跳动一定会大,我厂做爪都是普铣铣形再线切割。

网友A:
即然叫软爪那就不能太硬,否则会夹伤工件。
直接在硬爪上焊一软钢上去车。或者用一铸铁打孔拧到硬爪上用车床车同心。

网友:
我们做软爪多用的是铜

网友(2011-08-14):
我司用 45#钢 如果有需要 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
软爪多数用45钢之类的常见料加工,在有些企业见到也有用铜软爪的。可能是根据产品来确定的。

网友:
其实铝合金做的最方便,省钱好用着呢

网友:
那要看你做什么工件,一般的都是用铜的,你要是想做精度高的,那要买那种底座何爪子可以分开的,然后去买球墨铸铁要线切割和铣床!做出来的精度高,你要耐用那就看你用的频率和做活的品种了,还有镗爪子你的习惯,能少镗尽量少镗点,找和你要夹工件的外圆最近的夹紧镗就会好些了

网友:
主要看时加工啥样的零件,零件是什么材料,零件的精度要求而定,要综合看得。

网友:
软爪材料用的铜是黄铜,还是紫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然叫软爪那就不能太硬,否则会夹伤工件。
直接在硬爪上焊一软钢上去车。或者用一铸铁打孔拧到硬爪上用车 ...

用黄铜最好,加工也方便,

网友:
路过,长长见识……

网友:
我们用的那个好像叫什么塑钢,透明的不会夹伤工件的!又还很耐磨!用了几年了还没出过问题!我们厂是做铝件的。

网友(2014-05-28):
真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