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螺纹 内螺纹-求助

楼主(2010-11-15):
怎么车M25*2的  长30
数控车加工
怎么编程系统北京KND
还有
普车应该怎么车
是必须从左向右车吗  ?
跪求高手赐教         !

网友:
你那个系统我没有用过我用的是发那科的,数控车我干过左旋螺纹,普车我没有干过。
T0100;
G97 S800 M03;
G00 X22. Z20. T0101 M08;
Z-28.;
G92 X23.2 Z5. F2.;
.............
.............
用反走刀车,很简单的。

网友:
长度是30.8还是308啊!
从右往左车
普车把主轴正转改成反转,螺纹刀磨成反的,过圆心车那边就可以了。数控上也一样道理,关键是你怎样装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走刀? 什么意思
还有底孔应该车多大材料304
用G76该怎么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长度30MM  普车加工从里向外加工是正转,可以加工左旋的吗?
调节螺距和右旋的有什么区别
还有M25*2的一般底孔做多大

网友:
是不是通孔或是有没有退刀槽。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径26的退刀槽长度15MM

网友:
普车还是一样正转,只是进刀是从左往右,孔大小为23

网友:
买个左旋丝锥不是更省事。。。。。

网友D:
普车是必须从左向右车!主轴正传,主轴相边上有个丝杆转向手柄,拌一下即可。不过反转也行,通常不采纳,适用于特需场合。
数控车二楼程序蛮好。

网友:
内螺纹公式:实际孔径=公称直径-螺距*1.0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车是必须从左向右车!主轴正传,主轴相边上有个丝杆转向手柄,拌一下即可。不过反转也行,通常不采纳,适用 ...

多谢兄弟夸奖,普车我会的不多只是稍微了解一点,我是干数控的现在改干机修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