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下这个宏程序

楼主(2010-11-15):
加工平面的宏程序

(HUAHUI-GAN )
G90 G54 M3 S3000
#500=1100.
(CHANG  DU )
#501=310 .
(KUAN  DU)
#502=50.
(BAN  JING)
(START)
#503=2.
#504=0.
#100=0
#101=0.
#101=-#101
#502=#502*0.8
#102=-#502
#501=FUP[#501/#502]* #502
N10  G0 Z100.
        X0 Y#102
        Z15.
G1 Z-#101 F2000
N20   #102=#102+#502
   IF[#102GT#501]GOTO 100
      Y#102
      X#500
      #102=#102+#502
   IF[#102GT#501]GOTO 100
      Y#102
      X0
   IF[#102LE#501]GOTO 20
N100   #101=#101+#503
IF[#101LE#504]GOTO 10
#100=#100+1
#101=#504
IF[#504EQ1]GOTO 10
     G0  Z100.
     M05
     M30

网友:
帮你顶起来,且关注高手讲解

网友:
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ding

老鹰 -30

网友:
我也想学这个,,哪位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
好强的宏程序,一连串就是没有直接走直接加工的数字 全是宏控制

网友:
我晕,太高端了,压力很大

网友:
挣点威望...顶个  嘿嘿
准备学习  表示鸭梨很大呀...

网友:
帮你顶起来,且关注高手讲解   ~-

网友:
这是一个三坐标同时变化的宏程序,其实前面的#500到#504的参数可以省略不要写,直接赋值到下面就可以,至于下面的跳转可以选用镶嵌式跳转,while___DO方式,本来很简单的程序被你复杂化了

网友:
鄙人操作OKUMA系统的。对法拉克系统略知一二。既然没有高手出来指点。那我来抛砖引玉吧。
楼上那位兄弟所说的我不太认同。,我自已编程也喜欢把条件数据放在程序最前面。方便。明了,
O
(HUAHUI-GAN )      (此程序加工原点在工件表面X-Y-方向。X方向必须离开刀具半径)
G90 G54 M3 S3000    不解释
#500=1100.          工件长度
(CHANG  DU )
#501=310 .          工件宽度
(KUAN  DU)
#502=50.            刀具直径
(BAN  JING)
(START)
#503=2.             每刀下刀量
#504=0.             最终想切到的Z位置
#101=0.             第一刀下刀位置
#101=-#101
#502=#502*0.8       每刀Y方向进刀具直径的80%
#102=-#502
#501=FUP[#501/#502]* #502     取整数并且每刀Y方向进刀量平均化
N10  G0 Z100.
X0 Y#102                      Y移动到工件外面为第一刀Y位置做准备(无实际意义,作者思路不是很完美)
Z15.
G1 Z-#101 F2000
N20   #102=#102+#502          自动计算下一刀Y位置。
IF[#102GT#501]GOTO 100        假如下一刀Y位置大于工件宽度那就跳转到N100
Y#102                         移动到第一刀Y位置。
X#500                         切削加工X方向。
#102=#102+#502                计算下一刀Y位置。
IF[#102GT#501]GOTO 100        假如下一刀Y位置大于工件宽度那就跳转到N100
Y#102
X0
IF[#102LE#501]GOTO 20         假如下一刀Y位置小于工件宽度则跳回N20继续加工
N100   #101=#101+#503         计算下一刀Z位置(作者有误,这样计算出来为正数。)
IF[#101LE#504]GOTO 10         假如下一刀Z位置小于或等于目标值时跳回N10继续加工(同上。难道作者是想Z方向从下往上切?)
#100=#100+1                   (无实际意义。应该是计算切了几刀)
#101=#504
IF[#504EQ1]GOTO 10           (这程序执行下来这一步永远不会跳转。不理解)
     G0  Z100.
     M05
     M30
这段程序是能执行的,执行的效果就是Z方向在0的位置上切一遍就结束。
思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对原点,估计只有作者本人才知道对在那个位置最合适,反正是不能对在工件表面上
还有Z方向下刀第一刀数值设定如果不是2的倍数那就没法切到想要的厚度了。

网友(点评):
解释的不错!!!注释的也很好。。。

网友:
关注高手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懂          还是很高兴看到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有人解释了。我的东西删除。

网友:
這東西真的實用嗎?真的不懂,宏程序要系統邊算邊加工,有直接給他指令來的快嗎?說法不一。。。

网友:
还是用MASTERCAM快...............

网友:
不是很同意楼上的见地啊~!宏程序这么经典的东西,怎么能用MASTERCAM 来替换,那你不说UG 更安逸~!

网友:
呵,这个啊,这来只是来顶一下,

网友(2010-12-16):
好强的宏程序,

网友:
种类多了用宏程序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2011-01-16):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网友:
准备学习  表示鸭梨很大呀...
高手快来指点呀!!!

网友: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变量运用,可以说没有任何难度。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期待高手出现。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宏不是很懂
应该和C语言差不多吧!!!

网友:
顶一下,学习了!!!
还是有高手啊

网友(2011-03-04):
宏程序很复杂,不认真看还真看不明白,跟计算机C语言有共同点。

网友:
顶,请高手讲下~~看不明白

网友:
    没什么。呵呵。很一般。你只是把系统的运算功能有上了。可是你恰恰把他复杂化了,宏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改变程式的流向。还有它能节省系统空间。省语句。这是软件不能比的。比如说。一个锥孔。宏也就几句程式就搞定。但软件要几百个程式段都不行。我看你变得程式没意义!!!!

网友:
12楼的大侠解释的很全面,11楼大侠的说法,我不太同意,使用往复循环,还是用条件语句并不重要,关键是用那一个更熟练、更顺手。而且像OKUMA系统没有while___DO语句,你怎么办?希望和12楼的大侠多多联系。

网友:
我也想学这个

网友:
顶一下,刚搞编程,没多久 对宏程序不了解

网友(2011-05-11):
关于是使用WHILE-DO-END还是用IF-GOTO语句更好的问题,使用IF的时候系统搜索寻找的时间比直接用WH的时间略长,如果是有很大的计算量的时候建议使用WH,可以提高系统响应能力,加工中减少停顿...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根据习惯和使用的熟悉程度来使用的,很是注意这样的问题...

网友:
压力的确大!看了2本数车说明书学了点以为数控学得差不多了~结果发现很多不会。
看来先学好简单点的数车再往下学了!

网友:
我也想学   帮你顶起来

网友:
期待版主出来说说  长期关注

网友:
很简单的宏语句
好好看看就懂 了

网友:
(HUAHUI-GAN )
G90 G54 M3 S3000
#500=1100.
(CHANG  DU )    #500是平面的长度1100MM
#501=310 .
(KUAN  DU)      #501是平面的宽度310MM
#502=50.
(BAN  JING)     #502是加工所用刀具的直径50MM
(START)          开始加工了

#503=2.
#504=0.
#100=0
#101=0.
#101=-#101
#502=#502*0.8
#102=-#502

#501=FUP[#501/#502]* #502     这事告诉程序 如果要加工的宽度不是整数是 程序自动取小数点钱的整数,后边的一概舍弃
N10  G0 Z100.

        X0 Y#102              程序下刀点的位置 X0Y-40.

      Z15.
G1 Z-#101 F2000                G1方式下Z0                     #102=#102+#502
N20   #102=#102+#502           计算走刀间距  此时的#102是-80  -80= -40 + -40
 IF[#102GT#501]GOTO 100         当#102被所赋予的值大于你的平面宽度是程序跳到N100开始执行
Y#102                          Y-80.
      X#500                     X1100                            #102=#102+#502
      #102=#102+#502             计算走刀间距  此时的#102是-120  -120= -80 + -40
F[#102GT#501]GOTO 100       当#102被所赋予的值大于你的平面宽度是程序跳到N100开始执行
      Y#102                       Y-120.
      X0                          X0.
   IF[#102LE#501]GOTO 20         当#102被所赋予的值小于你的平面宽度是程序跳到N20开始执行
N100   #101=#101+#503
IF[#101LE#504]GOTO 10             当#101被所赋予的值小于等于#504是程序跳到N10开始执行
#100=#100+1
#101=#504
IF[#504EQ1]GOTO 10
     G0  Z100.
     M05
 M30
  程序的G54坐标在工件的左上角
你自己下一个宏程序指令含义解释就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应该时内部程序   宏变量赋值运算

网友:
只认识字母···············

网友(2011-06-19):
挣点威望...顶个 !我也想学这个,,哪位高手帮助一下好强的宏程序,一连串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括号里的拼音是否可以省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FUP这个函数功能,阁下解释错误!#1=1.234 #2=FUP[#1]  这里的#2的值应该是2 而不是1  你把FUP  和 FIX 搞反了!

网友:
不好意思 各位 大虾 小弟理解出错 谢谢大家点评 下次一定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达不到内部宏程序的标准!程序思路不严谨!容错性也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括号里面的文字是注释说明而已,不运行的!可以取消,或者根据你的需要更改成其他!

网友:
头晕了  眼花了   找个高手去拜师了

网友(2011-07-24):
真是吃饱了没事做、、、、铣个平面绕这么多弯
宏程序是寻求程序的精简达到加工的目的、、、、而不是用繁琐是代码来体现你编程有多牛X

网友(点评):
铣个平面也可以简化的,如果有一批长宽有1000个不同尺寸的零件,难道你编1000个不同的程序?

网友:
哎  楼主能否教教我宏程序的入门啊  一点都看不懂啊

网友(2011-08-28):
哥们,你这程序编的怎么看怎么别扭 不过看明白了,应该是挖一个跟长城一样的槽子,只不过口再不断的变大。我对你的程序改动了一下,这样你能看的更明白
N10G0Z100
X0Y#102
Z15
G01Z-#101F2000
N20#102=#102+40
Y#2
X#500
#102=#102+40
Y#102
X#500
IF[#102LE280]GOTON20
N100#101=#101+#503
IF[#101LE#504]GOTO10
#100=#100+1
#101=#504
IF[#504=1]goto10

网友:
大概能看懂一点点

网友:
都是高手啊!学习学习

网友(2013-11-10):
帮你顶起来

网友:
野独狼的解答应该是能满意的啊!

网友:
初学者   求高手。。。

网友:
认认真真的看了遍,楼主的程序还是有点问题的

再认认真真的读了遍回帖,想评个分发现居然是3年前的东西。。。

网友:
很难吗? 难,不过给我点时间还是能研究出来的

网友:
我也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