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装的设计,请留下你的意见~

楼主(2010-11-15):
要用几十个螺栓将一个大齿圈固定在一个装置上,如果挨个给螺栓(M24或M30)放垫圈,然后涂紧固胶,再挨个放到齿圈通孔中,效率比较低。想设计一个工装,可以同时将5个垫圈套在5个螺栓上,五个同时喷紧固胶,再一起夹到齿圈弧形的通孔中。
功能分解:
1、垫圈与螺栓均布:将一堆垫圈放在一个容器里,下面开一个略大于垫圈外径的孔,通过振动将单个垫圈筛选出来,落到一个导轨上?
2、垫圈套在螺栓上?
3、紧固胶同时喷射问题?
4、弧形夹具将5个螺栓一起夹到齿圈周围通孔中?

以上只是我的初步想法,不知道如何实现,还请各位大虾指教!!  谢谢~

网友:
通过振动将单个垫圈筛选出来,这点就不好实现,而且相比较而言,耗费时间可能还多于人工时间,而且这种工作用自动化设备也是不合算的  还是人做比较简单可靠

网友:
用震动筛,可以讲弹垫振出来,但是还得有个整列的工序,

网友:
在汽车的发动机装配中看见飞轮,带轮,链轮都是人工加扭矩扳手,感觉还蛮快的,做个设备感觉还不是蛮好实现,lZ是不是想做个全自动的设备,还是只想做个上螺栓的一个机构而已?

网友:
搞个类似螺丝机一样的东西不久可以了,关键是手工旋比较累,上胶水干嘛,密封作用嗎

楼主(2010-12-15):
回复 网友A:

恩,有道理,后来我就想还是先一步一步来,动不动就搞一个跟流水线的东东不太现实。
先弄一个夹具,可同时将几个螺栓一起放到圆弧孔中,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操作,成本也不会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还是从夹具做起吧,呵呵。将垫片和螺栓放在圆弧夹具中,5个螺栓同时上螺纹紧固胶,然后一起夹到孔中,这样的工装应该比较简单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涂得是螺纹紧固胶,可以防松的,连接更可靠。

网友:
学习中,等待高手现身!

网友:
你找卖螺栓的供应商,让他们提供的螺栓直接带上紧固胶,省掉你好多事

网友:
这个装置比较复杂哦!
像装配机械手!!

网友:
1.、将垫圈放在一个漏斗里,通过振动或者重力将垫圈从容器里面一个个的分离出来。并且到达指定位置。
2、同理将螺栓从料仓里面分选出来,大头朝上,螺栓正对着垫圈空,摸胶同时螺栓被气缸推到垫圈里。简单的可以用2个振动盘。
3,想办法把每个准备好的螺栓租放进孔里面!

网友:
真的做这样一套设备花的钱够你请5个工人干两年的了,提高效率还不如单个单个的用电动工具拧呢,垫圈的问题也不用考虑,有那种自带垫圈的螺栓,紧固胶也有自带的。当然国产的好像没听说哪家有这种有带垫圈又带紧固胶的,最多是带垫圈。

网友:
学习下,高手多讲解讲解

网友:
我也觉得可以让供应商解决,他们批量,做设备也划算

网友:
楼主贴个图吧。

网友:
工作量不大的话还是人工比较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漏斗的形式比较好哦~~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我这儿也没有图,,只是在构思当中,集思广益

网友:
你 确定你的垫圈尺寸很 标准?

网友:
人工安装就行,干熟练后也挺快的。

网友:
楼主的构想还是不错的 支持一下..................

网友:
不大清楚  不过最好用机电和检测系统

网友:
改用法兰螺栓,加磁性套筒保证比什么工装都快都好使,都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F:

垫片是标准的,螺栓可能有部分是改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