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地方用垫片?

楼主(2010-11-15):
有时候,垫片放在螺帽下面,
有时候,垫片放在螺母下面,
有时候,两者下面都有。
这个究竟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
垫片主要起紧固作用,具体的看要紧固的程度吧

楼主:
普通垫片也有紧固的作用吗?
我知道弹性垫片是有这个作用的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垫片有时放在螺母下面,有时放在螺栓头下面。有时两者下面都有?
这个主要与什么有关呢

网友:
楼主的螺帽和螺母是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好像有资料说螺帽和螺母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在三楼更正了

网友:
在需要使连接件更紧时

网友:
垫片是增加螺栓头或螺母与被紧固件的接触面的,视被紧固件安装孔或槽的需要选平垫、大平垫、特大平垫。还有的垫片只是一个挡板,如很多轴端用的。

网友:
望高手多讲解下……

网友:
起保护接触面的作用。

网友:
平垫的话,我认为一般是防止螺栓的预紧力把机器表面压坏了。弹垫就不用说了。

网友(2010-12-15):
保护接触面和受力均匀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