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开机出现死机

楼主(2010-11-15):
用CF卡恢复备份参数时出现蓝屏然后死机,断电重启也不行,初始化也不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呢?高手都到哪去了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控制版或驱动器的问题呢,好好查下硬件不一定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