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与联轴器的配合

楼主(2010-11-16):
求助,立式水泵的联轴器,80的轴,原联轴器磨损现更换,联轴器开孔,请教孔的偏差。是0  —— -0.03,还是+0.03 ------ 0
是h7还是H7.

网友:
要看你的配合了。孔的公差一般是H7的。轴的是h7,但是配合不一样,对应的也不同。这个一般是基轴制的。

楼主:
轴与联轴器的配合是间隙还是过盁?

网友:
联轴器,平键链接吗?H7/g6很经典的配合方式。

楼主:
查了机械手册是+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