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管壳式换热器属于压力容器么?!

楼主(2010-11-16):
根据国标“管壳式换热器(代替GB15l-1989) GB151-99CH”,管壳式换热器应该属于压力容器,但最近行内有人认为:食品行业所使用的这类设备,不是压力容器,同时我也发现,国内生产这类产品的厂家,销售这种产品,只有简图(见附件)。
我也有点糊涂啦!到底管壳式换热器是否属于压力容器呢!?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这里上传不了图片,我放在了相册里:http://bbs.cmiw.cn/home.php?mod=space&uid=18541&do=album&picid=29622

网友:
前辈,既然是符合GB151,就应该是压力容器,GB150上面有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可就是有人说:从来没有按压力容器规定来处理这设备!还有,国内卖这设备的工厂怎么不提供相关资料呢!

网友:
前辈,管壳式换热器不是什么高科技,换热参数和安装尺寸都是设计单位算好了的,制造厂就是按图施工交货,具体的换热参数在铭牌上是有的,其实GB151上面也算得出来。管壳式换热器没有按压力容器处理,估计也就是没有按期检验,检验很麻烦,检验也是敷衍了事,但是都是有使用寿命的,过了设计寿命一般就得换或者改制,我附近的一家化工厂就有因为换热器起垢太多堵塞,联接的容器发生爆炸的事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公司买这设备是用在饮料行业上的,刚找了一些行家咨询,他们也不把该设备作压力容器来对待,估计其原因跟您说的一样!
但是根据GB150,这个设备绝对是压力容器。

网友:
先看一段定义:
工业生产中具有特定的工艺功能并承受一定压力的设备,称压力容器。贮运容器、反应容器、换热容器和分离容器均属压力容器。
为了与一般容器(常压容器)相区别,只有同时满足下列三个条件的容器,才称之为压力容器
(1)最高工作压力≥9.8×104PA(1Kgf/cm2);
(2)容积≥25L,且工作压力与容积之积≥200L.Kgf/cm2(1960×104L.Pa);
(3)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或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标准沸点的液体。

在食品工业中所使用的管壳式换热器,是否是压力容器,要看是否符合以上三条件?

网友(点评):
请问以上三点,原文在哪里,谢谢!

网友(点评):
三个要求,第一次听说,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个人以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首先,这个标准的描述有些“模糊”的地方,例如:
1.4, 下列各类换热器不属于本标准管辖:…… d) 已有其它行业标准管辖的换热器。诸如制冷、制糖、造纸、饮料等行业中的某些专用换热器。......”
什么是“某些专用换热器”,该标准既没有明确说明,也没有指出到底哪些行业还有那些其它那些标准,这说明我们这个GB 151 -1999 有点不太严谨那个啥,是吧?,因此,也就给了某些人投机取巧的可能性。
个人认同2楼的意见, 若没有人能够具体说明该产品适用于其它行业标准,则应该最低应该这个GB 151 -1999的要求执行。作为生产制造厂家, 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尽量提供规范的技术文件。
哈哈,说白了,这又是一个端正态度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个人也觉得有点“被忽悠”感觉!
因为现在这项目比较大,使用这种设备也比较多,如果不弄清楚,以后怕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有不少人是吃压力容器检验这碗饭的。对于这类工作压力不是太高的,不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模糊一些反而对他们的生活有利些,他们可以灵活掌握“执法力度”,所以也懒得去搞清楚,水至清 则无鱼吗。

不知您这里用的管壳式换热器的工作压力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是来自百度百科名片的表述,相信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另外,还找到以下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第八章第九十九条中 关于压力容器的含义为:
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受一定压力的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等于2.5MPa·L 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2MPa(表压),且压力与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1.0MPa·L 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点等于或者低于60℃液体的气瓶;氧舱等。

网友(点评):
感谢! 我们选择的那些换热器,体积介乎于25升,有的超过一点,有的差一点不到!这也可能是生产厂和用家都在糊弄的理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一般不会超过0.6MPa。

网友:
生产厂并非糊弄,换热器中的液体,其最高工作温度,如果未达其标准沸点,即可排除。

网友:
建议前辈把GB150,GB151先看下,百度一下,到处都有pdf版的

楼主:
谢谢各位!
刚才去看了下买回来的设备铭牌:
1、设计压力:1/1.25MPa(铭牌上这个单位都打错,打成:Mpa);
2、蒸汽压力:≤5bar;
3、设计温度:≤16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看了一下有关资料,除了前面各位大侠提到的两个标准:GB150-1998 钢制压力容器;GB151-1999 管壳式换热器
我觉得还应该注意到以下两个标准: HG/T 2650-1995 钢制管式换热器 和 JB/T 4717 -92 U型管式换热器型式与基本参数。
为了方便各位大虾继续探讨,特此将本人搜索到的以上标准转贴在下面,请大家随意下载认真阅读,并欢迎参与讨论。

网友:
GB150-1998标准PDF原稿文件太大,就不上传了。各位网友如需要,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
结合容规和国标,确定应该不难的

网友(点评):
根据我在14#所列出的数据,且容积大于25升了,按理应该属于压力容器的啦,那.....!

网友:
摘自GB150、151

好长时间不做压力容器了,容规找不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您给出的如下铭牌数据
1、设计压力:1/1.25MPa;
2、蒸汽压力:≤5bar;
3、设计温度:≤160℃
首先可以明确该换热器的一种介质为蒸汽,故见习生小王在12楼的意见不能采纳。
再就是第2个条件:PV =0.8(MPa)*25(L) =20。(〉2.5)
按以上两条,您的这个产品应该属于一类压力容器。
如果倒过来算一下, 按照P = 0.8, PV>=2.5, V应该〉=3.125( L)
我这里有个疑问:这个体积V确切地数据是多大?我指的是换热器中蒸汽管道部分的确切体积,而不是整个换热器的体积。该换热器的另一种换热介质是什么?饮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Jetcut 的帖子
1、介质为确实蒸汽,使用压力应该为0.6MPa;
2、换热器的体积V=26( L),是换热器中蒸汽管道部分的确切体积;
3、另一种换热介质是液体,有可能是饮料,也有可能是酸碱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可以确定属于一类压力容器(按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至于具体的技术要求和规范,我个人以为上面提供
的那两个机标,即
HG/T 2650-1995 钢制管式换热器 和 JB/T 4717 -92 U型管式换热器型式与基本参数
更适合您这里这个产品。
对于我前面提到的GB151中对于管壳式压力容器标准的“模糊”描述,我想大概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两个标准了, 哈哈,不知对否?请原谅我的想象力,欢迎拍转啊。

网友(点评):
有想象力很好啊!以前老师教: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要求我们要有想象力。

网友:
从安全管理网上找来的,供老马参考:

网友(点评):
辛苦啦兄弟,由衷的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上传资料,这非常有利于大家把老马的这个题目搞清楚。同时,对于我们这些参与讨论的人来说,也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要谢谢老马,哈哈。
老马,关于您的这个换热器,我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介质的工作温度如何?请您继续指教。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Jetcut友:
呵呵!Jetcut友言重啦,不敢指教,多得您和各位的帮助!
在这里我们是用在CIP上,对酸碱液和水的加温,出口只须70
℃。

网友:
从老马提供的参数看,生产厂显然在打擦边球,瞅准该换热器的实际使用条件,正处于监管的边界,来一下模糊处理。
不过,该厂生产换热器,应该有产品标准,也就是按标准生产,按照铭牌数据,在该设备的使用地的技监局,说不定哪天会来找麻烦的。老马的担心不无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老马提供的参数看,生产厂显然在打擦边球,瞅准该换热器的实际使用条件,正处于监管的边界,来一下模糊处理。
不过,该厂生产换热器,应该有产品标准,也就是按标准生产,按照铭牌数据,在该设备的使用地的技监局,说不定哪天会来找麻烦的。老马的担心不无道理。

1、从合同上看,生产厂使用的是企业标准;
2、站在经济角度上,作一般设备使用,对三方(生产厂、我们装备和用户)都划算,而且省却很多繁复的手续;
3、但如果用户当地的技监局一旦来,那麻烦就大啦!(我就是这样提醒老板和众仝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解释,很清楚。您的图也很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嘛,尽管有这么多的标准和条例、规章,但“最终解释权”还在当坊土地手里,那首歌是怎么唱来着:
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很多问题上,我们不缺法规,缺的是执行!
我所在的公司,成立十多年,早期买的设备,有的是压力容器,当时都按规定办了证,但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来过问,还好没有事!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不出事,就是大家都没事。

网友(2010-12-25):
船舶中将压力容器和热交换器就放在一栏要求船检证书